使用GD32L232的定时器2时遇到无法产生中断的问题排查步骤

楼主(2024-01-31):
如果你在使用GD32L232的定时器2时遇到无法产生中断的问题,以下是一些建议和步骤,可能有助于你找到问题所在:
  • 确保时钟配置正确: 定时器的正常运行可能依赖于正确的时钟配置。确保你的系统时钟和定时器时钟源都配置正确。你可能需要查阅GD32L232的参考手册以了解时钟配置的详细信息。
  • 检查定时器中断使能: 在使用定时器2时,确保已正确设置中断使能位。你需要在相应的寄存器中设置中断使能位,例如 TIMER2 的 DIER 寄存器。

TIMER_INT_EN(TIMER2, TIMER_INT_UP) = ENABLE; // 启用定时器2更新中断

楼主:
检查中断优先级配置: 确保已正确配置中断优先级。你需要设置 NVIC 的相应寄存器来配置中断优先级。确保中断优先级不高于其他正在使用的中断。

NVIC_SetPriority(TIMER2_IRQn, 2); // 设置定时器2中断优先级
NVIC_EnableIRQ(TIMER2_IRQn); // 启用定时器2中断

楼主:
检查定时器配置: 确保你正确配置了定时器2的计数模式、分频因子等参数。确保这些参数能够产生你期望的定时中断。

楼主:
检查中断服务程序(ISR): 如果中断服务程序中有错误,可能会导致中断无法正常执行。确保你的中断服务程序正确,没有死循环或其他可能导致系统死锁的问题。

楼主:
使用示例代码: 如果你怀疑库函数的问题,可以尝试使用GD32官方提供的定时器2的示例代码,看是否能够正常工作。如果示例代码能够正常运行,问题可能在于你的代码实现,否则可能是库的问题。

楼主:
更新库版本: 检查你使用的库版本是否为最新版本。有时候,更新到最新的库版本可以解决一些已知的问题。

楼主:
以上是排查问题所需要的步骤,可以逐步排查,解决问题。

网友A:
逐步排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