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MODBUS移植STM32,STM32做主机

楼主:
一、实现原理1.1、主机向从机读数据,并接收从机数据更改自己寄存器的数据
1.1.1、程序设计void Modbud_fun3(void)

{
  unsigned int Regadd=0,i=0,j,Reglen;
        Reglen=modbus.rcbuf[2];                         //得到读取的寄存器的数量
        for(i=0;i<Reglen;i++)                           //处理读取的数据保存到主机相应寄存器
        {                                               //数据从寄存器的第一个保存到指定数量
        Reg[Regadd]=modbus.rcbuf[3+i]*256;              //将数据高位保存寄存器
        Usart_SendByte( DEBUG1_USART,Reg[Regadd]/256);  //发送到另一个串口显示
    i++;                                                   //数据增加,处理低位
    Reg[Regadd]=Reg[Regadd]+modbus.rcbuf[i+3];      //发送到另一个串口显示
        Usart_SendByte( DEBUG1_USART,Reg[Regadd]%256);  //将数据低位保存寄存器
        Regadd++;                                               //处理完高位和低位数据,进行下一个数据
        }
}

楼主(2024-01-31):
1.1.2、设计流程图

楼主:
1.2、主机向从机写数据,并接收从机数据更改自己寄存器的数据
1.2.1、程序设计

void Modbud_fun6()
{
  unsigned int Regadd,i=0,crc,j,val;
        Regadd=modbus.rcbuf[2]*256+modbus.rcbuf[3];        //得到要更改寄存器的地址
        Reg[Regadd]=modbus.rcbuf[4]*256+modbus.rcbuf[5];   //将从机修改的数据再保存到主机寄存器中
    Usart_SendByte( DEBUG1_USART,Reg[Regadd]/256);     //另一个串口显示修改的数据
        Usart_SendByte( DEBUG1_USART,Reg[Regadd]%256);     //另一个串口显示修改的数据
}

楼主:
1.2.2、设计流程图

楼主:
二、需要的硬件配置
需要主机再配置一个串口,用于查看是否接收到数据
需要配置一个外部中断,用于实现主机对从机读数据或者写数据

楼主:
2.1、配置新的串口
配置PA9和PA10作为新的串口
        void USART_Config(void)
{
        DEBUG1_USART_GPIO_APBxClkCmd(DEBUG1_USART_GPIO_CLK, ENABLE);        // 打开串口GPIO 的时钟
        DEBUG1_USART_APBxClkCmd(DEBUG1_USART_CLK, ENABLE);                    // 打开串口外设的时钟
        // 将USART2 Tx 的GPIO 配置为推挽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EBUG1_USART_T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DEBUG1_US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将USART2 Rx 的GPIO 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EBUG1_USART_R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DEBUG1_USART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串口的工作参数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DEBUG1_USART_BAUDRATE;          // 配置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配置 针数据字长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配置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 配置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配置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配置工作模式,收发一起
        USART_Init(DEBUG1_USART, &USART_InitStructure);                                  // 完成串口的初始化配置
        USART_ITConfig(DEBUG1_USART, USART_IT_RXNE, ENABLE);                          //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Cmd(DEBUG1_USART, ENABLE);                                              // 使能串口
    }

楼主:
2.2、配置外部中断
配置PA0为外部中断,基本GPIO口配置
void EXTI_Key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KEY_UP_INT_GPIO_CLK,ENABLE);    //开启按键GPIO 口的时钟
/*--------------------------KEY1 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_UP_INT_GPIO_PIN;     // 选择按键用到的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 配置为下拉输入,因为浮空输入其他的管脚对他的干扰很大
        GPIO_Init(KEY_UP_INT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KEY_UP_INT_EXTI_PORTSOURCE,KEY_UP_INT_EXTI_PINSOURCE);// 选择EXTI 的信号源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KEY_UP_INT_EXTI_LIN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 EXTI 为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上升沿中断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使能中断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楼主:
这个地方要将GPIO配置为下拉或者上拉输入,因为浮空容易产生不稳定,外部会对它造成干扰

楼主:
GPIO外部中断头文件
//引脚定义
#define KEY_UP_INT_GPIO_PORT           GPIOA
#define KEY_UP_INT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
#define KEY_UP_INT_GPIO_PIN            GPIO_Pin_0
#define KEY_UP_INT_EXTI_PORTSOURCE     GPIO_PortSourceGPIOA
#define KEY_UP_INT_EXTI_PINSOURCE      GPIO_PinSource0
#define KEY_UP_INT_EXTI_LINE           EXTI_Line0
#define KEY_UP_INT_EXTI_IRQ            EXTI0_IRQn
#define KEY_UP_IRQHandler              EXTI0_IRQHandler
void EXTI_Key_Config(void);

楼主:
外部中断函数

void KEY_UP_IRQHandler(void)
{

        if (EXTI_GetITStatus(KEY_UP_INT_EXTI_LINE) != RESET)   //确保是否产生了EXTI Line 中断
                {

            Usart_SendByte( DEBUG1_USART,modbus.myadd);//发送从机数据
                Usart_SendByte( DEBUG1_USART,0x03);
                Usart_SendByte( DEBUG1_USART,0x00);
                Usart_SendByte( DEBUG1_USART,0x00);
                Usart_SendByte( DEBUG1_USART,0x00);
                Usart_SendByte( DEBUG1_USART,0x02);
            Usart_SendByte( DEBUG1_USART,0xC4);
                Usart_SendByte( DEBUG1_USART,0x5E);

                Usart_SendByte( DEBUG_USART,modbus.myadd);//发送到新开的串口用于调试查看
                Usart_SendByte( DEBUG_USART,0x03);
                Usart_SendByte( DEBUG_USART,0x00);
                Usart_SendByte( DEBUG_USART,0x00);
                Usart_SendByte( DEBUG_USART,0x00);
                Usart_SendByte( DEBUG_USART,0x02);
            Usart_SendByte( DEBUG_USART,0xC4);
                Usart_SendByte( DEBUG_USART,0x5E);

                EXTI_ClearITPendingBit(KEY_UP_INT_EXTI_LIN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

楼主:
这个地方没有软件消抖,仅仅是用于调试,实际中应该加入消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