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CubeMX | Modbus RTU 主机协议栈实现

楼主(2024-01-31):
国产单片机、FreeModbus无缝使用前言
         ~~~~~~~~        modbus rtu在嵌入式方面非常的常见和使用,嵌入式linux中可以使用libmodbus这个库,但是对于嵌入式单片机,开源的有FreeModbus这个库,但是只是从机,对于modbus rtu主机的实现,网上却找不到开源的库,或者找到了但是不方便移植,使用者想要去使用还要去搞明白是怎么实现的,本博客基于以上原因,实现了一套modbus rtu主机协议栈。

本主机协议栈优点如下:

接口明确清晰,使用者无需关心协议栈内部实现
面向对象编程思想,使用C语言的struct作为一个modbus rtu主机的控制接口,此方法的好处是可以灵活的实现多个主机,例如:实现一个多主机的modbus pdu。
支持RTOS
可搭配FreeModbus协议栈无缝使用
移植简单、可很方便的移植到其他单片机如GD32、MM32等
源码简单、只有一个头文件、一个源文件、一个移植接口示例文件

楼主:
协议栈API介绍
2.1 控制结构
typedef struct
{
        //
        // 收发数据缓存
        //
        uint8_t ucBuf[128];

        //
        // 收发数据状态
        //
        uint16_t usStatus;

        //
        // 如果使用了RTOS需要进行互斥,那么需要实现以下两个函数的绑定
        //
        void (*lock)(void);
        void (*unlock)(void);

        //
        // 微秒延时函数,用于等待超时
        //
        void (*delayms)(uint32_t nms);

        //
        // 定时器启动和停止函数
        //
        void (*timerStop)(void);
        void (*timerStart)(void);

        //
        // 发送数据函数,可以是串口、TCP等
        //
        uint32_t (*sendData)(const void* buf, uint32_t len);

}MBRTUMaterTypeDef;

楼主:
2.2 主机读线圈状态(CMD1)
/**
* 主机读取线圈状态
* @param  ucSlaveAddress 从机地址
* @param  usAddress      要读取的线圈起始地址
* @param  usNum          要读取的线圈数量
* @param  usTimeout      超时时间,单位毫秒
* @param  pucCoilsBuffer 存储读取到的线圈状态,一个字节代表一个线圈状态,值范围:0/1
* @return                0:成功  <0:执行失败
*/
int MBRTUMasterReadCoils(MBRTUMaterTypeDef* psModbus, uint8_t ucSlaveAddress, uint16_t usAddress, uint16_t usNum, uint16_t usTimeout, uint8_t* pucCoilsBuffer)

楼主:
2.2 主机读离散量输入(CMD2)

/**
* 主机读取离散量输入
* @param  ucSlaveAddress 从机地址
* @param  usAddress      要读取的离散量起始地址
* @param  usNum          要读取的离散量数量
* @param  usTimeout      超时时间,单位毫秒
* @param  pucDiscBuffer  存储读取到的离散量输入状态,一个字节代表一个离散量的状态,值范围:0/1
* @return                0:成功  <0:执行失败
*/
int MBRTUMasterReadDiscreteInputs(MBRTUMaterTypeDef* psModbus, uint8_t ucSlaveAddress, uint16_t usAddress, uint16_t usNum, uint16_t usTimeout, uint8_t* pucDiscBuffer)

楼主:
2.2 主机读保持寄存器(CMD3)

/**
* 主机读取保持寄存器
* @param  ucSlaveAddress 从机地址
* @param  usAddress      要读取的保持寄存器起始地址
* @param  usNum          要读取的保持寄存器数量
* @param  usTimeout      超时时间,单位毫秒
* @param  pusRegBuffer   存储读取到的寄存器值
* @return                0:成功  <0:执行失败
*/
int MBRTUMasterReadHoldingRegisters(MBRTUMaterTypeDef* psModbus, uint8_t ucSlaveAddress, uint16_t usAddress, uint16_t usNum, uint16_t usTimeout, uint16_t* pusRegBuffer)

楼主:
2.2 主机读输入寄存器(CMD4)

/**
* 主机读取输入寄存器
* @param  ucSlaveAddress 从机地址
* @param  usAddress      要读取的输入寄存器起始地址
* @param  usNum          要读取的输入寄存器数量
* @param  usTimeout      超时时间,单位毫秒
* @param  pusRegBuffer   存储读取到的寄存器值
* @return                0:成功  <0:执行失败
*/
int MBRTUMasterReadInputRegisters(MBRTUMaterTypeDef* psModbus, uint8_t ucSlaveAddress, uint16_t usAddress, uint16_t usNum, uint16_t usTimeout, uint16_t* pusRegBuffer)

楼主:
2.2 主机写单个线圈(CMD5)

楼主:
2.2 主机写单个寄存器(CMD6)

楼主:
2.2 主机写多个线圈(CMD15)

楼主:
2.2 主机写多个寄存器(CMD16)

楼主:
3、移植前的基础工程生成
基础工程这里我使用STM32CubeMX生成,使用的是STM32F103C8单片机,配置步骤如下,首先将时钟配置到72M:

楼主:
配置串口1用于调试打印,配置串口3用于modbus主机通信:

楼主:
配置用于检测3.5个字符超时时间的定时器,我配置成了5ms超时。

这里需要跟你实际使用的波特率进行超时时间的计算,以:波特率9600、8bit数据位、1bit停止位,奇校验、无流控为例,那么1s内就可以传输9600bits÷(8+1+1)=960bytes,那么3.5个字节的时间就是1000ms÷960×3.5≈3.65ms,所以,我设置5ms的超时时间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开启定时器和串口中断,注意:串口的中断要比定时器中断等级高:

楼主:
最后输出工程就可以了:

楼主:
4、移植主机协议栈
主机协议栈源码就只有三个文件:

楼主:
其中,mbrtu_master.h和mbrtu_master.c是协议栈实现,无需动,mbrtu_master_example.c是移植参考示例。

下面讲解一下移植过程。

楼主:
首先定义一个modbus主机的全局控制结构并初始化:
MBRTUMaterTypeDef MBRTUHandle =
{
    .delayms                      = delayms,
    .timerStart                   = timerStart,
    .timerStop                    = timerStop,
    .sendData                     = sendData,

#ifdef USE_RTOS  // 使用了RTOS那么需要实现互斥
    .lock                         = mutex_lock,
    .unlock                       = mutex_unlock,
#endif
};

楼主:
注意:如果使用了实时系统,需要实现lock和unlock函数。

楼主:
结构体中的函数实现如下:
#ifdef USE_RTOS

static void mutex_lock(void)
{

}

static void mutex_unlock(void)
{

}

#endif

static void timerStop(void)
{
    HAL_TIM_Base_Stop_IT(&htim3);
}

static void timerStart(void)
{
    __HAL_TIM_SET_COUNTER(&htim3, 0);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3);
}

static void delayms(uint32_t nms)
{
#ifdef USE_RTOS
        osDelay(nms);
#else
    HAL_Delay(nms);
#endif
}

static uint32_t sendData(const void* buf, uint32_t len)
{
    if(HAL_UART_Transmit(&huart3, (uint8_t *)buf, len, 100) != HAL_OK)
    {
        len = 0;
    }
    return len;
}

楼主:
将MBRTUMasterTimerISRCallback函数放置于定时器中断函数中,对于HAL库那就是这样的: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Instance == htim3.Instance)
    {
        MBRTUMasterTimerISRCallback(&MBRTUHandle);
    }
}

楼主:
将MBRTUMasterRecvByteISRCallback函数放置于串口中断函数中,对于HAL库那就是这样的: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huart->Instance == huart3.Instance)
    {
        MBRTUMasterRecvByteISRCallback(&MBRTUHandle, g_Uart3RxByte);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3, &g_Uart3RxByte, 1);  // 注册接收
    }
}

楼主:
重定向printf到串口1:
int fputc(int ch, FILE* fp)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100);
    return ch;
}

楼主:
至此,就移植完毕了,测试函数如下:

int ret;
uint8_t ucBuf[10];
uint16_t usBuf[10];

int main_example(void)
{
    // 定时器初始化,设置为3.5个字符的超时时间
    // Timer_Init();

    // 串口初始化,初始化波特率等
    // UART_Init();

    // 写单个线圈
    ret = MBRTUMasterWriteSingleCoil(&MBRTUHandle, 1, 0, 1, 500);
    printf(" write single coil %s. \r\n", ret < 0 ? "failed" : "ok");
    HAL_Delay(100);

    // 写单个寄存器
    ret = MBRTUMasterWriteSingleRegister(&MBRTUHandle, 1, 0, 0XAABB, 500);
    printf(" write single reg %s. \r\n", ret < 0 ? "failed" : "ok");
    HAL_Delay(100);

    // 写多个线圈
    memset(ucBuf, 0X01, 10);
    ret = MBRTUMasterWriteMultipleCoils(&MBRTUHandle, 1, 0, 10, ucBuf, 500);
    printf(" write coils %s. \r\n", ret < 0 ? "failed" : "ok");
    HAL_Delay(100);

    // 写多个寄存器
    memset(usBuf, 0XFF, 20);
    ret = MBRTUMasterWriteMultipleRegisters(&MBRTUHandle, 1, 0, 10, usBuf, 500);
    printf(" write regs %s. \r\n", ret < 0 ? "failed" : "ok");
    HAL_Delay(100);

    // 读线圈
    MBRTUMasterReadCoils(&MBRTUHandle, 1, 0, 10, 500, ucBuf);
    printf(" read coils %s. \r\n", ret < 0 ? "failed" : "ok");
    HAL_Delay(100);

    // 读离散量输入
    MBRTUMasterReadDiscreteInputs(&MBRTUHandle, 1, 0, 10, 500, ucBuf);
    printf(" read discs %s. \r\n", ret < 0 ? "failed" : "ok");
    HAL_Delay(100);

    // 读保持寄存器
    MBRTUMasterReadHoldingRegisters(&MBRTUHandle, 1, 0, 10, 500, usBuf);
    printf(" read hold regs %s. \r\n", ret < 0 ? "failed" : "ok");
    HAL_Delay(100);

    // 读输入寄存器
    MBRTUMasterReadInputRegisters(&MBRTUHandle, 1, 0, 10, 500, usBuf);
    printf(" read input regs %s. \r\n", ret < 0 ? "failed" : "ok");
    HAL_Delay(100);

    return 0;
}

楼主:
5、移植测试验证
移植完毕了现在需要测试,测试你可以使用MobusSlave软件模拟测试,也可以选用选用FreeModbus作为从机

网友A:
在STM32CubeMX中,配置UART接口以与Modbus RTU从设备通信。设置正确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位。

网友B:
优化Modbus RTU主机协议栈的性能。例如, 可以调整接收缓冲区大小、中断处理速度等。

网友C:
在完成协议栈的移植和集成后,进行充分的测试,确保主机能够与不同厂商的Modbus从机设备兼容工作。

网友D:
合理管理内存,确保在Modbus RTU通信过程中不会出现内存溢出或地址错误。

网友E:
所采用的Modbus RTU主机协议栈具有良好的移植性,能够方便地适配到STM32系列微控制器

网友F:
如果系统中同时与多个从站设备通信,要注意并发控制,避免多个Modbus请求冲突或串行化处理不当。

网友:
如果使用的是FreeRTOS等实时操作系统,需要正确地配置和管理任务,确保Modbus主机的任务具有合适的优先级,并在适当的时候启动和停止。此外,还应确保互斥量(用于保护共享资源)的正确使用,以避免竞态条件。

网友G:
实现完成后,应进行详细的测试以验证Modbus RTU主机的功能。这包括正常的数据读写测试,以及边界情况的测试,如超时处理、错误响应等。可以使用模拟从机或实际的从机设备进行通信测试。

网友H:
需要处理UART接收中断。

网友I:
正确配置接收中断,当接收到完整的Modbus帧后触发中断,处理完数据后再重新开启接收中断等待下一次通信。

网友J:
在实现Modbus RTU主机协议栈时,请确保处理可能出现的错误,如通信错误、超时错误等。

网友K:
使用C语言编写Modbus RTU主机协议栈的代码。 可以使用现有的开源库,如libmodbus,或自己实现协议栈。

网友L:
可以在STM32CubeMX中实现一个可靠的Modbus RTU主机协议栈。

网友M:
合理管理内存,保证Modbus和RTU通信过程中不会出现内存溢出和地址错误。

网友N:
使用Modbus协议栈提供的发送和接收函数(如modbus_send_request()和modbus_receive_response())来发送请求帧和接收应答帧。

网友O:
编写清晰的文档,记录Modbus RTU协议栈的使用方法和配置细节,这对于后续的维护和升级是非常有帮助的。

网友P:
参考协议栈提供的文档和示例代码,理解其工作原理和API使用方法。这有助于加快开发进度并减少潜在的错误。

网友Q:
可以在stm32cubemx中实现一个靠得住的modbus,rtu主机协定栈。

网友:
Modbus RTU主机的API通常包括读取和写入各种类型的数据寄存器。例如,MBRTUMasterReadCoils用于读取线圈状态,MBRTUMasterWriteSingleCoil用于写入单个线圈的状态

网友R:
考虑到Modbus协议的安全性问题,实现时应采取措施防止未授权访问和数据篡改。

网友S:
错误处理机制,包括错误检测、记录和恢复策略。

网友R:
在修改或扩展FreeModbus以添加主机模式时,应保持与原代码一致的代码风格和注释,以便其他开发者能够轻松地理解和维护代码。

网友T:
考虑到Modbus RTU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其数据传输速度相对较慢。确保你的应用程序能够处理适当的同步和响应时间。

网友U:
实现对从站回应的CRC校验,以及超时、异常应答的处理机制,确保在通信出错时能够正确恢复并报告错误。

网友V:
实现错误处理机制,以处理在通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如校验错误、数据超时等。

网友W:
需要考虑所使用的硬件调试器或通信接口(如USART、UART、CAN、Ethernet等)是否支持Modbus RTU协议。

网友D:
在实现之前,要充分理解Modbus RTU协议的细节,包括数据帧的结构、错误检测和校正(如CRC校验)、以及不同功能码的含义和使用方式。

网友X: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实际通信波形,确保符合Modbus RTU标准,并且使用Modbus模拟器或真实从站设备进行交互测试。

网友E:
定义并初始化一个Modbus主机的全局控制结构体,这将作为与协议栈交互的主要接口。这个结构体应包含所有必要的参数和状态信息,以便于对主机进行配置和管理。

网友Y:
根据需要实现的功能码(如0x03读取保持寄存器、0x06写入单个寄存器、0x10写入多个寄存器等),确保主机协议栈能够正确处理这些功能码,并与从机设备进行有效的数据交换。

网友Z:
在Modbus通信中,超时和错误的处理是非常重要的。主机在发送请求后,如果在指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从机的响应,可能需要重新发送请求或报告错误。在STM32CubeMX中,可以利用HAL库提供的定时器中断来实现超时的检测。

网友AA:
在编写Modbus主站功能代码时,要特别注意帧的构建与解析规则,如正确的起始/结束符、地址域、功能码、数据域和CRC校验。

网友AB:
在应用程序中,需要对Modbus通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进行处理。

网友I:
需求实现Modbus协议中的各种功能,如读写线圈、读写寄存器等。这通常涉及到编码发送请求和解析接收到的响应。

网友AC:
协议栈的移植分为两部分,一是物理层的接口,二是应用层的回调函数 。物理层接口通常涉及到串口配置和数据收发的底层函数。应用层则需要实现Modbus协议规定的各种功能,如读线圈状态、读输入状态、读保持寄存器、读输入寄存器等,这通常通过回调函数来完成。

网友AD:
在应用程序中,调用Modbus协议栈提供的初始化函数(如modbus_init())来初始化Modbus主机。在初始化过程中,需要设置主机的地址、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参数。

网友AE:
公道办理内存,包管modbus以及rtu通讯进程中不会呈现内存溢出以及地点毛病。

网友AF(2024-09-20):
您好,请问源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