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如何优雅的使用MDK工具解除芯片读保护?

楼主(2024-01-31):
经历过产品量产的同学应该都知道,芯片一般会在出厂时开启读保护:要么在代码中加入,要么在烧录程序后人工通过软件开启该功能,比如 STM32 ST-LINK Utility:

当然也可以使用该工具关闭读保护功能。

为了保证程序不被读取,大多数产品应该会直接在量产代码中加入该功能,但这样会导致一个麻烦的问题:无法正常调试。

每次下载后,如果代码出现问题,都需要在线调试,而你的代码为了不忘记,默认就是开启读保护功能的,所以每次下载后,如果发现问题,你可能要找一个工具,如 J-Flash 或者上面的软件负责关闭读保护,让我们的开发效率降低不少。

是否有更好的方法解除读保护呢?

楼主:
今天介绍一种使用 MDK 解除读保护的方法,毕竟 MDK 软件绝大部分道友都会安装,所以使用它是最合适的。

首先,说说它的读保护原理。

读保护功能是通过设置相应的 Option Bytes 来实现的,并且掉电不会消失,和 ROM 类似。

而解除是则是复位相应的 Option Bytes 来实现,掉电也不会消失,但是不同的是,设置完之后,芯片自动会擦除整颗芯片,这样你也就不能通过解除读保护进而读取整颗芯片代码了。

但是,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即使你无法读取 FLASH 的代码,你仍然可以通过上述工具连接芯片,这样就给我们使用 MDK 解除读保护创造了条件。

在以前的笔记里面,有介绍如何使代码运行在 RAM 中,既然读保护保护的是 FLASH 区,RAM 并不受影响,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我们解除的代码加载到 RAM 中运行,如此就可以通过 MDK 解除芯片的读保护了。

楼主:
具体操作如下
1、设置新的目标,比如:

楼主:
然后设置该目标的输出目录,这样只要编译一次,之后就可以直接切换目标后直接点击 debug,不需要重复编译,相当方便(和正常输出目录不同)。

楼主:
新建两个目录,并选择对应的目录即可

楼主:
2、切换到新目标,然后再 C/C++ 选项卡中增加新宏 READ_PROTECT。

楼主:
然后在代码中根据该宏加入解除读保护代码

楼主:
3、将代码地址重新定位到 RAM 中(0x20000000 为 RAM 首地址,假设 64 K 空间)

楼主:
4、新建 run_ram文件,内容如下:

楼主:
保存到工程目录下,然后将其正确添加:

楼主:
去掉勾选(这样就不会下载程序到 FLASH了):

楼主:
5、编译,然后点击Debug 即可,此时程序应该自动停止在断点处 __breakpoint(0),说明解除代码已经顺利运行完成。

Enjoy it!!!

楼主:
每次需要解除芯片读保护功能时,只要切换目标后即可成功解除(前提是已经编译过一次了),相当方便,当然你如果不想编译,也可以直接生成一个 axf 文件保存起来,只要每次加载这个文件即可成功解除。

网友A:
在MDK中创建一个新的目标,例如命名为“ReadProtectOff”,并设置相应的输出目录。确保编译一次后,可以在以后切换到这个目标并直接点击Debug进行调试,无需再次编译

网友B:
将代码地址重定位到RAM中,通常RAM的首地址是0x20000000

网友C:
需要通过设置Option Bytes来实现读保护。具体操作如下:
右键点击工程中的任何一个文件,选择"Options for Target"(针对目标选项)。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Device"(设备)选项卡,然后在"Option Bytes"区域,你会看到"Read Protection"(读保护)的设置。

网友D:
增加一个新宏READ_PROTECT。然后在代码中,根据这个新宏编写解除读保护的代码

网友E:
STM32芯片的读保护功能可以通过ST-LINK Utility工具来开启或关闭。这个工具是官方提供的,可以用来对STM32芯片进行各种操作,包括读写保护的设置。

网友F:
在ST-Link Utility中找到相关选项来更改读保护状态。一般情况下,这会位于"Target"或"Option Bytes"标签页下。

网友E:
在ST-LINK Utility中选择您所使用的STM32芯片型号,确保选择正确,以便软件能够提供正确的操作选项。

网友G:
在MDK中,点击顶部菜单栏的“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Name'”。
选择“Debug”选项卡,在“Settings”区域,确保ST-Link Debugger被选为调试器。
切换到“Utilities”选项卡,在这里,通常没有直接解除读保护的选项,因为MDK本身不支持直接修改读保护状态,但可以通过ST-Link Utility工具实现。

网友D:
ST-Link V2或其他ST-Link调试器

网友H:
安装了ST-LINK驱动程序,并且ST-LINK调试器与STM32芯片正确连接。

网友:
设置完Option Bytes之后,你可以通过Keil MDK的"Flash"(闪存)菜单来下载程序到芯片上。选择"Download"(下载)选项,Keil会使用ST-LINK或其他连接器将程序烧写到芯片中。

网友I:
在ST-LINK Utility的界面中找到相关的读写保护设置选项。通常,您需要找到类似于“Protection”或者“Security”之类的菜单,然后选择解除读保护的选项。

网友F:
在MDK中,选择“Debug”(调试)> “Flash”(闪存)> “Unlock”(解锁)。这将解除芯片的读保护。

网友J:
使用ST-Link Utility解除读保护

网友K:
St link、v2或其他St link调试器

网友L:
安置了stm-link驱动程序,而且stm-link调试器与stm芯片精确毗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