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配置虚拟串口

楼主(2024-01-31):
虚拟串口简介
USB 虚拟串口,简称 VCP,是 Virtual COM Port 的简写,它是利用 USB 的 CDC 类来实现的一种通信接口。

我们可以利用 STM32 自带的 USB 功能,来实现一个 USB 虚拟串口,从而通过 USB,实现电脑与 STM32 的数据互传。上位机无需编写专门的 USB 程序,只需要一个串口调试]助手即可调试,非常实用。

STM32CubeMx配置
Connectivity->USB,勾选Device(FS)

Middleware->USB_DEVICE,Class For FS IP 选择Communication Device Class (Virtual Port Com)

楼主:
时钟配置,48 To USB

楼主:
编写程序
自动生成的USB虚拟串口文件

楼主:
main.c中

包含头文件#include "usbd_cdc_if.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usbd_cdc_if.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楼主:
unsigned char buff[20] = {"USB_CDC\r\n"};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HAL_Delay(500);
    CDC_Transmit_FS(buff,sizeof(buff));
}

楼主:
烧录程序,本次硬件使用的是stm32f103c6t6,可以使用micro USB线连接PC。

注意!!!大部分商家给的USB线一般只具有充电功能,而无数据传输功能,所以插上电脑,电脑会没有反应,一定要用具有数据传输功能的USB线连接,一般来说手机充电线就可以。(这个问题找了很久!!)

楼主:
设备管理器查看端口,出现以下情况就表明虚拟串口连接成功

楼主:
打开XCOM软件,实现串口通信

楼主:
补充 :

虚拟串口重定向usb_printf
在usbd_cdc_if.c中添加

楼主: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 */
#include "stdarg.h"
/* USER CODE END INCLUDE */
-------------------------------------------------------
/* USER CODE BEGIN PRIVATE_FUNCTIONS_IMPLEMENTATION */

void usb_printf(const char *format, ...)
{
    va_list args;
    uint32_t length;

    va_start(args, format);
    length = vsnprintf((char *)UserTxBufferFS, APP_TX_DATA_SIZE, (char *)format, args);
    va_end(args);
    CDC_Transmit_FS(UserTxBufferFS, length);
}

/* USER CODE END PRIVATE_FUNCTIONS_IMPLEMENTATION */

楼主:
然后再usbd_cdc_if.c声明函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