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库函数编写程序

楼主(2024-01-31):
使用库函数编写程序,需要根据器件如OLED,要用到的设备如I2C。去看库函数对应提供些I2C方面的哪些库函数可以调用。接着去看懂库函数和用库函数些操作如OLED的函数,最后在main中调用

看别人总结的并不是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去看STM32中文参考手册。熟悉手册内容。根据手册内容猜测标准库函数的使用。

0、工程创建可能会使用到的keil操作

楼主:
启动配置

楼主:
3、GPIO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GPIO_Pin;               /*!<指定要配置的GPIO引脚。此参数可以是@ref GPIO\u pins\u define的任何值*/
    GPIOSpeed_TypeDef GPIO_Speed;    /*!<指定选定接点的速度。此参数可以是@ref GPIOSpeed\u TypeDef的值*/
    GPIOMode_TypeDef GPIO_Mode;      /*!<指定选定管脚的工作模式。此参数可以是@ref GPIOMode\u TypeDef的值*/
}GPIO_InitTypeDef;

楼主:
来源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512432/answer/41217074
要理解推挽输出,首先要理解好三极管(晶体管)的原理。下面这种三极管有三个端口,分别是基极(Base)、集电极(Collector)和发射极(Emitter)。下图是NPN型晶体管。

楼主:
这种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元器件,注意关键词电流控制。意思就是说,只要基极B有输入(或输出)电流就可以对这个晶体管进行控制了。下面请允许我换一下概念,把基极B视为控制端,集电极C视为输入端,发射极E视为输出端。这里输入输出是指电流流动的方向。

楼主:
当控制端有电流输入的时候,就会有电流从输入端进入并从输出端流出。

楼主:
而PNP管正好相反,当有电流从控制端流出时,就会有电流从输入端流到输出端。

楼主:
4、推挽电路- - 挽:拉,牵引

楼主:
上面的三极管是N型三极管,下面的三极管是P型三极管,请留意控制端、输入端和输出端。当Vin电压为V+时,上面的N型三极管控制端有电流输入,Q3导通,于是电流从上往下通过,提供电流给负载。

楼主:
经过上面的N型三极管提供电流给负载(Rload),这就叫「推」。当Vin电压为V-时,下面的三极管有电流流出,Q4导通,有电流从上往下流过。

楼主:
经过下面的P型三极管提供电流给负载(Rload),这就叫「挽」。以上,这就是推挽(push-pull)电路。那么什么是开漏呢?这个在我答案一开头给出的「网上资料」里讲得很详细了,我这里也简单写一下。要理解开漏,可以先理解开集。

楼主:
如图,开集的意思,就是集电极C一端什么都不接,直接作为输出端口。如果要用这种电路带一个负载,比如一个LED,必须接一个上拉电阻,就像这样。

楼主:
当Vin没有电流,Q5断开时,LED亮。当Vin流入电流,Q5导通时,LED灭。开漏电路,就是把上图中的三极管换成场效应管(MOSFET)。N型场效应管各个端口的名称:

楼主: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型元器件,只要对栅极施加电压,DS就会导通。结型场效应管有一个特性就是它的输入阻抗非常大,这意味着:没有电流从控制电路流出,也没有电流进入控制电路。没有电流流入或流出,就不会烧坏控制电路。而双极型晶体管不同,是电流控制性元器件,如果使用开集电路,可能会烧坏控制电路。这大概就是我们总是听到开漏电路而很少听到开集电路的原因吧?因为开集电路被淘汰了。

楼主:
5、程序烧写
1)
一般只能通过三种方式下载程序到单片机中:1.JTAG 2.ISP 3.IAP
A)JTAG
要使用JTAG方式下载程序,不管是使用J-LINK、ULINK、ST-LINK,只需要把单片机上相应的程序下载留出来,然后和编程器连接上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楼主:
B)ISP
要通过ISP方式下载程序,需要用到单片机内部自带的Bootloader,这个Bootloader是预制在单片机内部的,出厂自带的,它在出厂后就不能修改或擦除。因此首先要将BOOT1=0 BOOT0=1,让单片机从系统存储器启动,然后使用ISP下载软件就可以下载程序了。STM32使用的ISP下载软件是mcuisp。ISP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比如串口、USB、CAN。
引用下面:
STM32根据FLASH主存储块容量、页面的不同,系统存储器的不同,分为小容量、中容量、大容量、互联型,共四类产品。
小容量产品主存储块1-32KB,每页1KB。系统存储器2KB。
中容量产品主存储块64-128KB,每页1KB。系统存储器2KB。
大容量产品主存储块256KB以上,每页2KB。系统存储器2KB。
互联型产品主存储块256KB以上,每页2KB。系统存储器18KB。
对于具体一个产品属于哪类,可以查数据手册,或根据以下简单的规则进行区分:
STM32F101xx、STM32F102xx 、STM32F103xx产品,根据其主存储块容量,一定是小容量、中容量、大容量产品中的一种,STM32F105xx、STM32F107xx是互联型产品。
互联型产品与其它三类的不同之处就是BootLoader的不同,小中大容量产品的BootLoader只有2KB,只能通过USART1进行ISP,而互联型产品的BootLoader有18KB,能通过USAT1、4、CAN等多种方式进行ISP。小空量产品、中容量产品的BootLoader与大容量产品相同。

楼主:
C)IAP
引用正点原子《STM32 不完全手册》的介绍
IAP(I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即在应用编程,IAP 是用户自己的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对User Flash 的部分区域进行烧写,目的是为了在产品发布后可以方便地通过预留的通信口对产品中的固件程序进行更新升级。 通常实现IAP 功能时,即用户程序运行中作自身的更新操作,需要在设计固件程序时编写两个项目代码,第一个项目程序不执行正常的功能操作,而只是通过某种通信方式(如USB、USART)接收程序或数据,执行对第二部分代码的更新;第二个项目代码才是真正的功能代码。这两部分项目代码都同时烧录在User Flash 中,当芯片上电后,首先是第一个项目代码开始运行,它作如下操作:
C.1)检查是否需要对第二部分代码进行更新
C.2)如果不需要更新则转到4)
C.3)执行更新操作
C.4)跳转到第二部分代码执行
第一部分代码必须通过其它手段,如JTAG 或ISP 烧入;第二部分代码可以使用第一部分代码IAP 功能烧入,也可以和第一部分代码一起烧入,以后需要程序更新时再通过第一部分IAP代码更新。
我们将第一个项目代码称之为Bootloader 程序,第二个项目代码称之为APP 程序,他们存放在STM32 FLASH 的不同地址范围,一般从最低地址区开始存放Bootloader,紧跟其后的就是APP 程序(注意,如果FLASH 容量足够,是可以设计很多APP 程序的,本章我们只讨论一个APP 程序的情况)。这样我们就是要实现2 个程序:Bootloader 和APP。STM32 的APP 程序不仅可以放到FLASH 里面运行,也可以放到SRAM 里面运行

楼主:
2)ST-LINK
SWDIO:JTAG–Test Mode State pin-- SWD: Data I/O pin 数据线。
SWCLK:JTAG–est Clock pin --SWD: Clock pin 时钟线。

楼主:
3)使用USB转ttl电平的模块下载程序
(STM32最小系统板程序下载:https://blog.csdn.net/qq_37500949/article/details/124772764)
最小系统板的RX为PA10,最小系统板的TX为PA9,则不含CH340芯片的最小系统板下载程序流程,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含CH340芯片的USB转ttl电平的模块

楼主:
6、标准库-固件库-新建工程须知的各个文件用途
注意:详细如何利用keil新建工程,看江科自化协视频:STM32入门教程新建工程一节

楼主:
启动文件

楼主:
2)stm32f10x.h描述stm32内核外围的设备有哪些寄存器和对应的地址的(stm32由内核和内核外围的设备组成的)

楼主:
3)配置时钟

楼主:
4)stm32内核哪些寄存器和对应的地址的,还有对应配置函数(stm32由内核和内核外围的设备组成的)

楼主:
5)内核内的库函数文件:misc.c
6)内核外围的设备的库函数

楼主:
7)配置库函数头文件的包含关系的文件:stm32f10x_conf.h
8)存放中断函数

楼主:
9)工程架构

楼主:
7、STM32F103ZET6的代码移植到STM32F103C8T6
STM32F103ZET6:基于ARM®的32位微控制器-通用类型-增强型- 144脚- 512K字节的闪存存储器-封装LQFP-工业级温度范围,-40°C~85°C
STM32F103C8T6:基于ARM®的32位微控制器-通用类型-增强型- 48脚- 64K字节的闪存存储器-封装LQFP-工业级温度范围,-40°C~85°C

STM32F103ZET6的代码移植到STM32F103C8T6: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147894/article/details/109246308

STM32官方固件库(标准固件库)下载及介绍:https://blog.csdn.net/cbkdgq/article/details/88076843(江科自化协视频下有网盘下载地址密码)

STM32F10X_LD、STM32F10X_MD、STM32F10X_HD、STM32F10X_CL、STM32f10X_XL、STM32f10X_VL区别和用法:https://blog.csdn.net/weiaipan1314/article/details/112596356

楼主:
8、封装引脚图
例如:STM32F103C8T6封装引脚图

楼主:
stm32编写代码的一般步骤

楼主:
步骤1:画好引脚连接图(模块多时,即使买的实物器材到了,也尽可能抽时间画一画)
步骤2;先写好通信总线的初始化代码
步骤3:再调用通信总线的通信函数,写单片机stm32需要对SD卡,WM8960音频编解码模块,NRF24L01无线模块的具体操作函数。

楼主:
标准库函数提供的函数举例和使用–多使用Go To Definition Of “*****”

void I2C_DeInit(I2C_TypeDef* I2Cx);
void I2C_Init(I2C_TypeDef* I2Cx,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
void I2C_StructInit(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
void I2C_Cmd(I2C_TypeDef* I2C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I2C_DMACmd(I2C_TypeDef* I2C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I2C_DMALastTransferCmd(I2C_TypeDef* I2C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I2C_GenerateSTART(I2C_TypeDef* I2C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I2C_GenerateSTOP(I2C_TypeDef* I2C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_TypeDef* I2C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I2C_OwnAddress2Config(I2C_TypeDef* I2Cx, uint8_t Address);
void I2C_DualAddressCmd(I2C_TypeDef* I2C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I2C_GeneralCallCmd(I2C_TypeDef* I2C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I2C_ITConfig(I2C_TypeDef* I2Cx, uint16_t I2C_IT,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I2C_SendData(I2C_TypeDef* I2Cx, uint8_t Data);
uint8_t I2C_ReceiveData(I2C_TypeDef* I2Cx);
void I2C_Send7bitAddress(I2C_TypeDef* I2Cx, uint8_t Address, uint8_t I2C_Direction);
uint16_t I2C_ReadRegister(I2C_TypeDef* I2Cx, uint8_t I2C_Register);
void I2C_SoftwareResetCmd(I2C_TypeDef* I2C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I2C_NACKPositionConfig(I2C_TypeDef* I2Cx, uint16_t I2C_NACKPosition);
void I2C_SMBusAlertConfig(I2C_TypeDef* I2Cx, uint16_t I2C_SMBusAlert);
void I2C_TransmitPEC(I2C_TypeDef* I2C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I2C_PECPositionConfig(I2C_TypeDef* I2Cx, uint16_t I2C_PECPosition);
void I2C_CalculatePEC(I2C_TypeDef* I2C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uint8_t I2C_GetPEC(I2C_TypeDef* I2Cx);
void I2C_ARPCmd(I2C_TypeDef* I2C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I2C_StretchClockCmd(I2C_TypeDef* I2C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I2C_FastModeDutyCycleConfig(I2C_TypeDef* I2Cx, uint16_t I2C_DutyCycle);

楼主:
ADC连续转换,DMA循环重装
//ADC连续转换,DMA循环重装
void AD_Init(void)
{
        //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配置时钟频率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引脚初始化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目标ADC是ADC1,目标通道是0,扫描模式的序列是1,采样时间55.5个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用ADC初始化结构,来初始化ADC1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4;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用DMA初始化结构,来初始化DMA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DR;//对指定DMA的指定通道,设置外围基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_Value;//对指定DMA的指定通道,设置内存基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4;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是否使用自动重装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参数DMA1_Channel1指定DMA和通道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启动DMA1
        ADC_DMACmd(ADC1, ENABLE);//开启ADC到DMA的输出,即触发
        ADC_Cmd(ADC1, ENABLE);//启动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重置ADC1的校准寄存器
        while (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ET);//获取ADC1的校准寄存器的状态,看是否重置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启动校准
        while (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ET);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触发
}

楼主:
外部中断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uint16_t shi_jian_cha[3];

//外部中断线路的初始化
void CountSensor_Init(void)
{
        //开启APB2的外围设备GPIOB、AFIO(中断引脚选择)的时钟,NVIC和EXIT不需要开启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用GPIO初始化结构,来初始化PB0,PB1,PB3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无输入时底电平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用作EXTI(边沿检测及控制)线的引脚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0);//触发线选择PB0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1);//触发线选择PB1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3);//触发线选择PA3

        //用EXTI初始化结构,来初始化EXTI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 EXTI_Line1 | EXTI_Line3;//外部中断线选择0,1,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启动外部中断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触发方式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配置优先级分组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用NVIC初始化结构,来初始化NVIC(中断控制器)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中断通道选择外部中断线路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指定抢占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指定响应优先级为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用NVIC初始化结构,来初始化NVIC(中断控制器)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n;//中断通道选择外部中断线路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指定抢占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指定响应优先级为2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用NVIC初始化结构,来初始化NVIC(中断控制器)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3_IRQn;//中断通道选择外部中断线路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指定抢占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指定响应优先级为3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uint16_t TIM_GetCounter(TIM_TypeDef* TIMx);//获取TIM的计数值
void TIM_DeInit(TIM_TypeDef* TIMx)//反初始化为默认初始值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SET)//判断外部中断线路12是否置位
        {
                  //获取TIM的计数值存入shi_jian_cha数组
                  shi_jian_cha[0]=TIM_GetCounter(TIM2);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清除中断标志位
        }
}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 == SET)
        {
                  //获取TIM的计数值存入shi_jian_cha数组
                  shi_jian_cha[1]=TIM_GetCounter(TIM2);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
}

void EXTI3_IRQHandler(void)
{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3) == SET)
        {
                  //获取TIM的计数值存入shi_jian_cha数组
                  shi_jian_cha[2]=TIM_GetCounter(TIM2);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3);
        }
}

楼主:
定时器
void Timer_Init(void)
{
        //启动APB1的外设TIM2的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配置TIM2的内部时钟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2);
        //用TIM初始化结构,来初始化TIM2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InitStructure);
        TIM_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0 - 1;
        TIM_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00 - 1;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InitStructure);
        //清除TIM2的挂起标志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禁止TIM2中断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DISABLE);
  //启动TIM2
        TIM_Cmd(TIM2, ENABLE);
}
/*
uint16_t TIM_GetCounter(TIM_TypeDef* TIMx);//获取TIM的计数值
void TIM_DeInit(TIM_TypeDef* TIMx)//反初始化为默认初始值
*/

楼主:
11、模块框图中的常用逻辑符号
1、数据选择器

楼主:
三种调试方法
串口调试:通过串口通信,将调试信息发送到电脑端,电脑使用串口助手显示调试信息
两个usb转接口,一个用于keil下载程序,和使用keil的调试功能。
一个用于串口调试

楼主:
串口调试需要配置两个引脚,用作与PC机通信,通信协议未uart,

楼主:
显示屏调试:直接将显示屏连接到单片机,将调试信息打印在显示屏上
Keil调试模式:借助Keil软件的调试模式,可使用单步运行、设置断点、查看寄存器及变量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