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总结一下首次使用HAL库STM32f030硬件IIC从机中断收发

楼主(2024-01-31):
首先IIC的概念就略过了。这个网上写的很详细。
从CUBEMX配置完代码开始吧。

手上的项目是一主机,七个从机,从机使用中段收发。
关于地址是一个大坑,后续的读写中断也是个坑。

从机地址:
硬件为I2C_ADDRESSINGMODE_7BIT时的从机地址时,从机的地址需要左移一位,最低为表示读或者写。比如从机地址I2COwnAddr = 0x0A,左移一位配置为:
hi2c1.Init.OwnAddress1 = I2COwnAddr<<1;//从机的地址设置需要左移一位
这样从机的配置初始化函数:/* I2C1 init function */
void MX_I2C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I2C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I2C1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I2C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I2C1_Init 1 */
  hi2c1.Instance = I2C1;
  hi2c1.Init.Timing = 0x2000090E;
  hi2c1.Init.OwnAddress1 = I2COwnAddr<<1;//从机的地址设置需要左移一位
  hi2c1.Init.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MODE_7BIT;
  hi2c1.Init.DualAddressMode = I2C_DUALADDRESS_DISABLE;
  hi2c1.Init.OwnAddress2 = 0;
  hi2c1.Init.OwnAddress2Masks = I2C_OA2_NOMASK;
  hi2c1.Init.GeneralCallMode = I2C_GENERALCALL_DISABLE;
  hi2c1.Init.NoStretchMode = I2C_NOSTRETCH_DISABLE;
  if (HAL_I2C_Init(&hi2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Analogue filter
  */
  if (HAL_I2CEx_ConfigAnalogFilter(&hi2c1, I2C_ANALOGFILTER_ENAB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Digital filter
  */
  if (HAL_I2CEx_ConfigDigitalFilter(&hi2c1, 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I2C1_Init 2 */

        #ifndef MASTER
//        HAL_I2C_Slave_Receive_IT(&hi2c1, I2CBuf_RxData, sizeof(I2CBuf_RxData));    // 启动中断接收
        HAL_I2C_Slave_Transmit_IT(&hi2c1, I2CBuf_TxData, sizeof(I2CBuf_TxData));    // 启动中断发送
//        HAL_I2C_EnableListen_IT(&hi2c1);

        #endif
  /* USER CODE END I2C1_Init 2 */

}

楼主:
然后主机的地址可以忽略,在主机中读取从机的数据,地址需要时从机地址左移一位与上1:
//查询读取从机6个字节数据,从机地址为0X0A
HAL_I2C_Master_Receive(&hi2c1,(0X0A<<1)|0x01,I2CBuf_RxData,6,1000);

向从机发送数据:
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1,(0X0A<<1)|0x00,I2CBuf_TxData,6,1000);

楼主:
中断收发:
主机的比较简单,使用查询来读取发送。从机使用中断就麻烦了。
从机的HAL库同时配置了接收和发送之后,查看寄存器只有接收中断,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里我就分开用了。因为从机只需要就收一次配置,我就先配置为接收中断,配置完成以后转换为发送中断。(有其他方法解决,使用ADD地址中断,在ADD回调函数里面来判断收发。)

楼主:
配置函数就是上面的,从机模式可以先使能接受中断:
HAL_I2C_Slave_Receive_IT(&hi2c1, I2CBuf_RxData, sizeof(I2CBuf_RxData)); // 启动中断接收
在这个函数里面,有接收中断,地址终端,监听中断。调用了下面这个

楼主:
    /* Enable ERR, TC, STOP, NACK, RXI interrupt */
    /* possible to enable all of these */
    /* I2C_IT_ERRI | I2C_IT_TCI | I2C_IT_STOPI | I2C_IT_NACKI |
      I2C_IT_ADDRI | I2C_IT_RXI | I2C_IT_TXI */
    I2C_Enable_IRQ(hi2c, I2C_XFER_RX_IT | I2C_XFER_LISTEN_IT);

楼主:
当ADD中断产生后TXIS置位TXIE打开,开始发送数据

楼主:
好了,发送完成了,然后就是比较坑的了,完成后中断是会被关闭的。。。
所以啊还需要在发送完成回调函数里面再次打开,简单一句,浪费我好多天才跟踪到(划水划水)

楼主:
void HAL_I2C_SlaveTxCpltCallback(I2C_HandleTypeDef *hi2c)
{
        HAL_I2C_Slave_Transmit_IT(&hi2c1, I2CBuf_TxData, sizeof(I2CBuf_TxData));    // 启动中断发送
}

楼主:
接收函数也是如此,想再次接受数据就需要再次打开
void HAL_I2C_SlaveRxCpltCallback(I2C_HandleTypeDef *hi2c)
{
        if(hi2c->Instance == I2C1)
        {
                //PROGRESS READ DATA//SET Static Value
                if(I2CBuf_RxData[0] == I2CBuf_RxData[1])
                {
                //处理数据
                }
                memset(I2CBuf_RxData,0,sizeof(I2CBuf_RxData));
                HAL_I2C_Slave_Receive_IT(hi2c, I2CBuf_RxData, sizeof(I2CBuf_RxData));
        }
}

楼主:
当然终端还需要一个错误处理函数。总线很容易锁定。
void HAL_I2C_ErrorCallback(I2C_HandleTypeDef *hi2c)
{
        if(hi2c->Instance == I2C1)
        {
                ResetFlag = 1;
                memset(I2CBuf_RxData,0,sizeof(I2CBuf_RxData));
                HAL_I2C_DeInit(hi2c);
                MX_I2C1_Init();
//                HAL_I2C_Slave_Receive_IT(hi2c, I2CBuf_RxData, sizeof(I2CBuf_RxData));
                HAL_I2C_Slave_Transmit_IT(&hi2c1, I2CBuf_TxData, sizeof(I2CBuf_TxData));    // 启动中断发送
        }
}

楼主:
锁定之后需要总线复位,这里参考网上的改了一点,效果不错。

楼主:
void HAL_I2C_MspInit(I2C_HandleTypeDef* i2c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i2cHandle->Instance==I2C1)
  {
  /* USER CODE BEGIN I2C1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I2C1_MspInit 0 */

    /* I2C1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I2C1_CLK_ENABLE();//放到了前面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初始化引脚拉高拉低,复位IIC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PIN_SET);
    i2cHandle->Instance->CR1 = I2C_CR1_SWRST;   //复位I2C
    i2cHandle->Instance->CR1 = 0;              //解除复位

    /**I2C1 GPIO Configuration
    PB6     ------> I2C1_SCL
    PB7     ------> I2C1_SDA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_I2C1;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I2C1 interrupt Init */
    HAL_NVIC_SetPriority(I2C1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I2C1_IRQn);
  /* USER CODE BEGIN I2C1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I2C1_MspInit 1 */
  }
}

楼主:
应该没有了吧,调了这么多天,总结一下做个笔记,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对了,还看到使用地址中断,在地址回调函数里面判断收发,在调用对应函数的,可以同时中断收发,地址在下面,写的很详细

楼主:
void HAL_I2C_AddrCallback(I2C_HandleTypeDef *hi2c, uint8_t TransferDirection, uint16_t AddrMatchCode)
{
  if(TransferDirection == I2C_DIRECTION_TRANSMIT)
  {
        if(HAL_I2C_Slave_Seq_Receive_IT(&hi2c1, i2c.RxData, sizeof(i2c.RxData), I2C_FIRST_FRAME) != HAL_OK)
        {

        }

  }
  else if(TransferDirection == I2C_DIRECTION_RECEIVE)
  {
        if(HAL_I2C_Slave_Seq_Transmit_IT(&hi2c1, i2c.TxData, sizeof(i2c.TxData), I2C_LAST_FRAME)!= HAL_OK)
        {

        }
  }
}

网友A(2024-08-01):
感谢楼主,用心整理,请问楼主有完整的工程吗?是否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2025-04-03):
版主您好,最近正在调试iic从机,这个完整例程能发我参考下吗?samon2698@163.com,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