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LSM6DS3TR-C使用时工作电流比datasheet上大很多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2-01):
使用场景是LSM6DS3TR-C通过SPI一拖四连接单片机,一共有四路这样的一拖四。

测试时发现电流很大,感觉有点不对,编写程序使LSM6DS3TR-C间隔5s一个一个使能,会发现稳压源的输出电流从0.11(此时LSM6DS3TR-C一个不使能)依次变为0.2,0.3,0.38,0.46A,等于说每使能一个LSM6DS3TR-C都会多输出电流0.08-0.1A而我看官方手册给的正常工作电流为0.45mA,跟实际使用差了两三个数量级! 希望有懂行的大佬看到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原因,万分感谢!!

网友A:
可能是传感器的灵敏度设置不正确

网友B:
传感器的工作模式设置不正确

网友C:
考虑使用温度补偿技术来降低温度对传感器性能的影响,从而减少电流消耗。

网友D:
检查供电电压和电流是否符合规格要求。如果供电电压高于规格要求,可能会导致芯片内部电路的过载,从而增加工作电流。

网友E:
连接到传感器输出的外部负载可能导致电流增加

网友F:
建议确保外部负载符合规格要求,并且不会对传感器的正常工作产生影响。

网友G:
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可能会影响传感器的工作性能,导致电流增加。确保传感器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工作。

网友H:
如果传感器通过I2C或SPI进行通信,通信错误可能导致传感器工作异常,从而增加电流消耗

网友I:
传感器可能损坏或老化,导致工作电流增加。检查传感器是否受到物理损坏或老化

网友J:
是不是你的芯片又问题啊,不然咋会这样

网友K:
有可能是芯片老化了,或者是翻新了导致的

网友L:
确实有点多了,你电源供电方面是否按照说明书供电操作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