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时钟运行中失效检测的流程是什么?CW32时钟运行中失效检测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4-02-01):
CW32时钟运行中失效检测的流程是什么?CW32时钟运行中失效检测注意事项有哪些?

网友A(2024-05-16):
建议确认一下,确定失效检测的时间间隔:根据系统要求和实际情况,确定进行失效检测的时间间隔,可以是每天、每周或者每月进行一次

网友B:
使用标准时间源或者其他可靠的时钟进行比对,检测CW32时钟的准确性,确保其运行正常

网友C:
观察CW32时钟的运行情况,检测其稳定性,包括时钟频率的稳定性和波动情况等

网友D:
对失效检测的结果进行记录,包括准确性和稳定性的数据,以便后续分析和比对

网友E:
其实有些时候可以这样,确保失效检测的时间间隔合理,不要过于频繁或者间隔过长,以免影响系统正常运行

网友F:
你可以这样啊,使用可靠的标准时间源或者其他时钟进行比对,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网友G:
建议注意观察CW32时钟的稳定性,及时发现并处理时钟频率波动或者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H:
对失效检测的结果进行及时记录和分析,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系统时钟的正常运行

网友I:
失效检测的话我觉得可以定时去查一下osc的寄存器吧

网友J: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不过可以定时检查,这样就会好一些

网友K: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遇到过,这么说的话MCU稳定性有问题吧

网友L:
建议楼主使用看门狗进行相关状态确认

网友M:
时钟失效了程序都不能正常运行了,还怎么检测。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时钟失效了程序都不能正常运行了,还怎么检测。

CW32xx MCU支持外部时钟(HSE 和 LSE)运行中失效检测功能。
如果当前系统时钟来源为 HSE,设置 SYSCTRL_CR1.CLKCCS 为 1,HSE 运行中失效时系统时钟源会自动切换到 HSI 时钟。
如果当前系统时钟来源为 LSE,设置 SYSCTRL_CR1.CLKCCS 为 1,LSE 运行中失效时系统时钟源会自动切换到 HSI 时钟。
请参阅CW32 MCU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