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70的Bank1无法使用

楼主(2024-02-01):
我使用的是3M大小芯片,对flash进行FMC编程时发现当地达到0x08100000时,就无法写入,状态寄存器提示是WPE错误,表示这个地址处于受保护状态,然后我看了下手册内存分配,08100000之前的地址属于bank0,是0等待的flash,之后的地址属于bank1,读写可能有一定的延时,此外就没有说有其他区别了,然后我看了下F403芯片,他有CTL0控制bank0,CTL1控制bank1,但是F470只有一个CTL控制器,但这个控制器解锁了写入bank1却显示未解锁,这个怎么处理呢

网友A(2024-05-06):
在手册上显示的是bank1也是用户可以使用的区域

网友B:
在操作的时候需要指定具体的地址吗

网友C:
楼主看到的手册是针对具体的型号的芯片的 还是第一个系列芯片的手册啊

网友D:
如果对其他的bank进行操作会提示受到保护吗

网友E:
有没有对这个控制器的详细的位的说明额  贴一下

网友F:
F470应该有好几个具体的型号吧 它们的细微的地方还是有不同的

网友G:
这个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H(2024-07-31):
F470只有一个CTL控制器

网友I:
FMC的配置是否正确无误,特别是与Bank1相关的部分。

网友J:
如果您是通过HAL库或CMSIS库来配置FMC的,请确保您使用的库版本支持STM32F470,并且您正确地调用了相关的API来配置F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