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中断任务调度问题

楼主(2024-02-01):
大家好,请教一个关于中断任务调度的问题,
开发板:STM32G431RBT6

现象:
系统里设置了俩个中断任务,分别为100us任务(ADC注入中断)和0.5ms任务(定时器计数中断),0.5ms任务的中断优先级低于100us任务。
有一个现象是当关闭0.5ms任务组件A运行的时候,100us任务的执行时间基本平稳。当开启0.5ms任务组件A运行的时,100us任务的执行时间有明显上升,组件A运行完毕,执行时间又变的正常了。
我理解的高中断优先级任务不应该被低优先级任务打断,期望的现象是即使0.5ms组件A运行或者不运行,100us任务的执行时间应该都是平稳的,但是现实情况
是高优先级的任务会被低优先级影响,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的中断配置和相关代码如图片所示

楼主:
请求支援

网友A:
响应时间差多少?

网友B:
优先级没设置对吧

网友A:
TIM 14?
TIM 4?
搞错TIMER编号数字?

网友C:
ADC还用啥中断,定时查询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 14?
TIM 4?
搞错TIMER编号数字?

这个知识注释的问题,实际上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C还用啥中断,定时查询得了

不行啊,做电机控制的电流采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响应时间差多少?

大概是A组件没使能时,100us任务执行时间40us,开启A组件后执行时间变为50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先级没设置对吧

优先级设置如图片所示,看起来是对的

网友D:
优先级分组有没有搞对?

网友E:
设置好优先级,应该可以嵌套好

楼主:
优先级如上图,应该是对的

楼主:
还有大佬能给点建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