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宽压输入的LDO和普通LDO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2-01):
宽压输入的LDO和普通LDO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宽压输入的LDO和普通LDO的主要区别在于其输入电压范围和稳定性。

网友B:
宽压输入的LDO可以在较宽的电压范围内稳定输出,因此适用于输入电压变化范围较大的应用场景。同时,由于其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因此可以提供更纯净的电源供应,减少电源噪声对电路的影响。

普通LDO通常只能在较窄的电压范围内稳定输出,因此对于输入电压变化范围较大的应用场景来说可能不太适用。同时,普通LDO的稳定性相对较差,电源噪声也较高,因此可能不太适合用于需要纯净电源供应的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