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宽压输入和普通LDO哪个更好用?

楼主(2024-02-01):
宽压输入和普通LDO哪个更好用?

网友A:
如果需要电源在较宽的电压范围内稳定输出,或者对电源噪声有较高要求,可以选择宽压输入的LDO;如果对电源稳定性要求不高,或者预算较为有限,可以选择普通LDO。

网友B:
根据实际需求来决定,都挺好

网友C:
宽压输入对于输入电压变化范围较大的应用场景来说非常适用,稳定性较好,输出噪声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