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内置运放的MCU应用技巧

楼主(2024-02-01):
       前段时间无意中在极海官网发现,极海推出一款内置运放、比较器专门用于马达控制的MCU APM32F035,很多工程师都觉得内置运放、比较器的MCU使用起来没有外置的那么好用,有些信号不太好处理。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使用内置运放的MCU设计的一些经验:
       运放主要是用于模拟信号放大、提高信号的抗干扰能力,而模拟信号也有变化明显的信号(如电压采集),也有变化微小的信号(如电流信号),使用时需考虑运放的模拟电源和模拟地与采集点、MCU(由于内置运放,这方面可以忽略)之间是否存在电势差。如果采集点与MCU存在较大的电势差,这时,我们采集到的信号就会误差大,无法体现出真实的电流电压,这种后果将会导致控制效果不佳。
      模拟信号,我们测量大部分都是选择电源地作为参考点,当两个参考地距离较远时,参考地就会容易引入干扰,如果两个参考地之间存在一点的电流时,这时候两点之间就会产生压降,导致通过不同的参考地测试同一个信号,测量的结果不一样。特别是电流采集,因为电流的变化很微小,微小的变化都会被严重放大。因此在电流检测是,我们会使用运算放大器把电流信号放大,并且电流采集回路尽量短,放大后的信号的抗干扰能力强,微小的电势差对测量结果影响可以忽略。
       关于内置运放的MCU的应用案例,再过一段时间,我给大家再展示一下用APM32F035做的一些电机方案,通过实际的案例分享如何用使用。

资料

资料

采样回路尽量短,可以提高采样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采样

采样

网友A:
期待楼主更多的电机案例分享

网友B(2024-03-06):
放主要是用于模拟信号放大、提高信号的抗干扰能力,而模拟信号也有变化明显的信号(如电压采集),也有变化微小的信号(如电流信号),使用时需考虑运放的模拟电源和模拟地与采集点、MCU(由于内置运放,这方面可以忽略)之间是否存在电势差。

网友C:
模拟信号测量大部分都是选择电源地作为参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