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三相四桥臂电感电流采样方案请教---代问

楼主(2024-02-01):
三相四桥臂的控制中需要对电感电流进行采样,将输出的N点和数字控制系统的GND短接,由于是三相四桥臂,电感电流采样电阻安放于高端侧;以A相为例,A_L2和A_L 为电流采样的两端,而对于N的电压最高是311V,那么应该先缩小到运放可承受的电压,再进行放大;A_L2 和A_L对N点先经过电阻分压,分压电阻进差分运放电路进行放大。由于有效的差分电压本身就是mv级别的,分压的时候一般是400倍,变成uv级别,再进行放大,这个过程中这部分是不是会被噪声干扰或者直接掩盖。
想请教两点:1.高端电流采样的方案上述的是否可行,或者有什么补救措施;
2.现今比较成熟且兼顾成本的电感电流检测方案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