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pid温控超调问题

楼主(2024-02-01):
请问我用stm32f103c8t6做主控,通过pwn输出控制继电器加热1100w卤素管,pwm为1khz,pid周期为1s,为什么我的d参数无论加多大都不能减低超调?这个是大滞后系统

xch
是不是 D 的参数正负符号错了?还有做了饱和处理吗?

网友A:
你PID用的增量式还是位置式,位置式需要考虑积分饱和的问题。

网友B:
建议将设置温度\检测温度\输出控制量发送到串口调试助手,能绘制曲线的那种,要看到曲线才好分析.

网友C:
我做的恒温槽不用 PID,也是1KHZ ,使用48MHZ FREESCALE 的 M0+, 16位ADC温度采集, PWM 48000级分辨率,每1ms周期测量一次温度,使用预测算出最佳PWM 值,加热器是多个恒温电烙铁芯并联埋在铝合金块中,能控制在0.03度以内波动(没有办法标定绝对误差,在防风罩内工作)。

温控系统不是线性系统,勉强用PID 太为难。

xch
@一叶倾城wwq :不准,只是精。用NTC电阻
0.03度这么精准?用的什么传感器?

网友D:
继电器?这种电路应该用功率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