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码魔盒] 请教怎么使用

楼主(2024-02-01):
刚开始接触这个工具,有几个地方搞不明白怎么用,看了帮助文件 内容除了吹吹 好像没有什么帮助,,,望有使用这个工具的朋友 大哥大姐指点一二 ,本人感激不尽,谢谢先
1、添加全局变量,工具里面必须是extern 开头,这里我想用volatile 或者static修饰 怎么办呢,工具里面说可以批量添加
我添加多一个提示类型不能为空?  添加数组是哪里呢,还是在全局变量里用const 修饰建吗?
2、添加函数,长一点就卡死,如果我从别处复制进来,还不支持/**/这个注释,//这个可以有,中文也没有显示
3、添加宏定义,好像只能是单行的,我在框里面写好换行的 保存过去就变成单行了,按照我的理解,添加宏定义应该是先添加的在上面
后添加的在下面,但跑去SysFunVarDefine.h 看了是反过来了  先添加的在下面,好像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这样检查起来不太对
比如 先这样定义
#define on 1
#define off 0
#define LowSpeed(a)     if(a) \
                            GPIO_WriteLow(GPIO1,GPIO_PIN_2);\
                        else \
                            GPIO_WriteHigh(GPIO1,GPIO_PIN_2)

这样看好理解,添加进去顺序倒过来记录在文件,看的有点小头疼。

4、如果我只想用姨妈魔盒生产工程 完成基础配置,然后到keil里面写 应该怎么做呢,我把宏定义、变量定义、函数声明、函数功能都写在main.c里面
编译下载 IC没有工作,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A(2024-05-14):
建议添加全局变量

网友B:
使用易码魔盒生产工程并在Keil中编写

网友C:
问题很好,一般确实接触的比较少,坐等大神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