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R128 SDK HAL 模块开发指南之 LPUART

楼主(2024-02-02):
# LPUART

## 模块介绍

LPUART 驱动主要实现设备驱动的底层细节,并为上层提供一套标准的 API 接口以供使用。

## 模块配置

配置路径如下:

```
Kernel Setup --->
    Drivers Setup --->
        SoC HAL Drivers --->
            LPUART Devices --->
                [*] enable lpuart driver
```

## 源码结构

LPUART 模块源码结构如下所示:

```c
hal/source/lpuart/             ---- 驱动源码
├── hal_lpuart.c
├── Kconfig
├── Makefile
├── platform
│   ├── lpuart-sun20iw2p1.h    ---- 平台地址,引脚复用等配置
│   └── ...
├── platform-lpuart.h
└── lpuart.h
include/hal/                   ---- 驱动APIs声明头文件
└── hal_lpuart.h
```

## 模块接口说明

需要包含头文件

```c
#include <hal_lpuart.h>
```

### 初始化 LPUART 驱动

函数原型:

```c
int32_t hal_lpuart_init(int32_t lpuart_port)
```

参数:

- lpuart_port:LPUART 端口号

返回值:

- SUNXI_HAL_OK: 成功
- HAL_LPUART_STATUS_ERROR: 失败

### 卸载 LPUART 驱动

函数原型:

```c
int32_t hal_lpuart_deinit(int32_t lpuart_port)
```

参数:

- lpuart_port:LPUART 端口号

返回值:

- SUNXI_HAL_OK: 成功

### 设置波特率及参数

函数原型:

```c
int32_t hal_lpuart_control(lpuart_port_t lpuart_port, int cmd, void *args)
```

参数:

- lpuart_port_t:LPUART 端口号
- cmd:预留,暂未使用
- args:指向 _lpuart_config_t 类型变量的数组

返回值:

- SUNXI_HAL_OK: 成功
- HAL_LPUART_STATUS_ERROR: 失败

### 接收处理

函数原型:

```c
int32_t hal_lpuart_receive(int32_t dev, uint8_t *data, uint32_t num)
```

参数:

- dev:LPUART 端口号
- data: 接收数据缓冲区
- num: 接收数据长度

返回值:

- size: 成功接收的字节数

### 接收对比处理

函数原型:

```c
int32_t hal_lpuart_rx_cmp(lpuart_port_t lpuart_port, uint8_t cmp_len, uint8_t *cmp_data);
```

参数:

- lpuart_port:LPUART 端口号
- cmp_len:比较数据的长度
- cmp_data:比较的数据

返回值:

- SUNXI_HAL_OK: 成功
- HAL_LPUART_STATUS_ERROR: 失败

### 启用接收对比处理回调

函数原型:

```c
int32_t hal_lpuart_enable_rx_cmp(lpuart_port_t lpuart_port, lpuart_callback_t cb, void *arg);
```

参数:

- lpuart_port:LPUART 端口号
- cb:处理回调函数
- arg:回调函数的参数

返回值:

- SUNXI_HAL_OK: 成功
- HAL_LPUART_STATUS_ERROR: 失败

### 禁用接收对比处理回调

函数原型:

```c
int32_t hal_lpuart_disable_rx_cmp(lpuart_port_t lpuart_port);
```

参数:

- lpuart_port:LPUART 端口号

返回值:

- SUNXI_HAL_OK: 成功
- HAL_LPUART_STATUS_ERROR: 失败

### 配置PM绕过模式

函数原型:

```c
int32_t HAL_LPUART_SetBypassPmMode(lpuart_port_t lpuart_port, uint8_t mode);
```

参数:

- lpuart_port:LPUART 端口号
- mode:配置模式

返回值:

- SUNXI_HAL_OK: 成功
- HAL_LPUART_STATUS_ERROR: 失败

## 模块使用范例

```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hal_log.h>
#include <hal_cmd.h>
#include <hal_timer.h>
#include <hal_lpuart.h>
#include <hal_uart.h>

/* find a free uart_port or pc com as source */
#define UART_TEST UART_1
#define TEST_LEN 5

static void cmd_usage(void)
{
        printf("Usage:\n"
                "\t hal_lpuart <port> <baudrate>\n");
}

void test_recv_data(lpuart_port_t port)
{
        printf("enter recv data test\n");
        hal_lpuart_enable_rx_data(port, NULL, NULL);
        /* use uart as source */
        hal_uart_init(UART_TEST);
        hal_uart_send(UART_TEST, "a", 1);
        /* use pc com as source */
        printf("enter\n");
        hal_sleep(5);
        hal_lpuart_disable_rx_data(port);
}

static void compare_callback(void *arg)
{
        printf("data compare success!\n");
}

void test_cmp_data(lpuart_port_t port)
{
        printf("enter cmp data test\n");
        char cmp[TEST_LEN + 1] = "abcde";

        if (hal_lpuart_init(port)) {
                printf("lpuart %d not inited\n", port);
                return;
        }

        hal_lpuart_rx_cmp(port, TEST_LEN, cmp);
        hal_lpuart_enable_rx_cmp(port, compare_callback, NULL);
        /* use uart as source, stop bit of uart should be 2 */
        hal_uart_init(UART_TEST);
        hal_uart_send(UART_TEST, cmp, TEST_LEN);
        /* use pc com as source */
        printf("enter abcde\n");
        hal_sleep(5);
        hal_lpuart_disable_rx_cmp(port);
}

void lpuart_reset_multiplex()
{
        lpuart_multiplex(LPUART_0, UART_0);
        lpuart_multiplex(LPUART_1, UART_1);
}

int cmd_test_lpuart(int argc, char **argv)
{
        if (argc != 3) {
                cmd_usage();
                return -1;
        }

        lpuart_port_t port;
        uint32_t baudrate;

        port = strtol(argv[1], NULL, 0);
        baudrate = strtol(argv[2], NULL, 0);

        if (hal_lpuart_init(port) != SUNXI_HAL_OK) {
                printf("Fail to init lpuart\n");
                return -1;
        }

        if (port == 0) {
                lpuart_multiplex(LPUART_0, UART_TEST);
        } else if (port == 1) {
                lpuart_multiplex(LPUART_1, UART_TEST);
        }
        test_recv_data(port);
        test_cmp_data(port);

        lpuart_reset_multiplex();

        return 0;
}

FINSH_FUNCTION_EXPORT_CMD(cmd_test_lpuart, hal_lpuart, lpuart hal APIs tes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