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宽压输入的LDO和普通LDO的输入电压范围都是多少

楼主(2024-02-02):
宽压输入的LDO和普通LDO的输入电压范围都是多少

网友A:
这个可以没有一个范围定义  就是一个比较值

网友B:
这个要看相应的ldo要用在什么电压等级上了

网友C:
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围 就是比如普通的是1V-2V  那么宽范围的可能就是0.5V-3V

网友D:
这个就是一个相对的说法 没有固定的值 就算是普通的ldo  电压范围还不一样呢

网友E:
会不会宽电压的比普通的转换效率相对来说低一点呢

网友F:
有一些宽电压输入的ldo的输入电压范围都能达到好几十伏

网友G:
宽压LDO一般都是几伏到10多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