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32MC45x支持的过采样率是多少

楼主(2024-02-02):
LKS32MC45x支持的过采样率是多少

网友A:
你好,45系列的过采样是ADC每采样2^n次(n= 0,1……7)后取平均值存入数据寄存器,单次采样和转换时间不变,采样率是固定的,详情请参考45系列user_manul。

网友B:
看数据手册

网友C(2024-03-09):
过采样是一种以提高分辨率和信噪比(SNR)为目的的技术,它通过以高于奈奎斯特频率的速率对信号进行采样来实现。

网友D:
LKS32MC45x作为一款MCU(微控制器),其ADC模块的过采样率可能会因具体型号、配置或应用场景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网友E:
LKS32MC45x支持的过采样率范围是1~128倍

网友F:
LKS32MC45x系列MCU具备灵活的ADC功能,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ADCx_CFG.OVSR来设定过采样率。

网友G:
LKS32MC45x具有一个内置的12位ADC,分辨率为1LSB,可配置为多个采样模式,包括连续转换模式和扫描模式。ADC支持多种采样时钟源,包括内部PLL、外部时钟和低功耗振荡器。

网友H:
采样率最高可以到多少啊

网友I:
过采样率的选择需要根据信号的特点和系统需求进行权衡和优化。

网友J:
在LKS32MC45x系列中,过采样率可以设置为1到128倍

网友K:
LKS32MC45x的ADC可以在每次采样后,进行多达256次重复采样,然后计算这些采样的平均值,以此来提高ADC的分辨率。

网友L:
LKS32MC45x系列的ADC支持过采样技术,其过采样率的范围是从1到256倍的采样率

网友M:
建议查阅该系列MCU的数据手册或技术规格书

网友F:
过采样率通常是指ADC在采样频率超过奈奎斯特采样定理所需频率的基础上进行采样的比例。

网友N:
LKS32MC45x系列MCU的过采样率信息并未在先前提供的资料中直接提及。

网友O:
LKS32MC45x并没有固定的过采样率,因为过采样率取决于应用需求、信号带宽和目标信噪比(SNR)。过采样率可以通过增加采样次数来提高SNR,从而提高ADC的有效分辨率。通常,过采样率每提高4倍,可以提高ADC 1bit的有效分辨率。

网友P:
具体配置可以通过ADCx_CFG.OVSR寄存器进行设置。

网友Q:
又是一个不看芯片手册的开发者

网友R:
跟频率相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