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电压采集PA1配置成模拟输入,上拉输入,下拉输入都有2v电压

楼主(2024-02-02):
采集正常,但是无输入电压就在2v,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xch :用万用表直接在芯片上测得
xch
@asuhxius :用啥工具测量?MCU自己测还是示波器/万用表测?
@xch :PA1接了一个电流传感器程序直接运行就2v,其他引脚没接这个传感器就是0
xch
2v 这个数据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A: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B:
检查您的配置代码是否有误

网友C:
使用示波器或其他测量工具直接测量PA1脚的电压,以确定是否确实为2V。

网友D:
检查其他相关通道和引脚,看是否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E:
可以考虑使用不同的电源和地线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