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工具] 如何在LKSScope中查看RTT对象

楼主(2024-02-02):
如何在LKSScope中查看RTT对象

网友A:
你好,首先需要使用我们的开发环境(keil工程),在例程中把RTT功能打开,编译后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然后打开LKSScope软件,在左侧的窗口导航中有RTT数据,打开出现RTT数据框,正常流程就可以看到RTT数据波形(详情使用情况请参考lksscope说明)。

网友B:
参考Segger的文档和LKScope的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