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如何将DAVE CE工程转到Keil中运行

楼主(2024-02-02):
摘要
    本文主要演示了在为Infineon的XMC工业MCU系列创建应用程序时,如何使用Infineon的DAVE和MDK Version 5来加快开发周期。同时使用这两种工具将为您提供一个易于使用的开发流程。它将DAVE强大的配置工具和应用程序库与µVision的项目管理、调试功能和ARM C/C++编译器相结合。
前提
要使用建议的流程,您需要安装以下软件:
·DAVE Version 4.1.2 or above (https://softwaretools.infineon.com/tools?q=DAVE)
·MDK-ARMVersion 5.16 or above
·使用Pack Installer,确保Infineon支持XMC系列的软件包安装在您的系统上:
DAVE生成可以使用µVision进行调试的代码。为了与µVision交换项目数据,DAVE能够创建Generator Package Description Files(GPDSC)。这些文件包含由DAVE项目配置生成的软件组件的描述。它们将被提取并包含在µVision工程中。
DAVE上的工程移植到µVision
在将DAVE CE工程移植到µVision之前,需要配置DAVE以创建GPDSC文件。整个操作过程如下:
1.     点击‘Window –Preferences’;
2.     点击‘DAVE –DAVE CE Preferences’;

3.     选择‘Generategpdsc file’
4.   完成上述步骤之后,可以打开一个现有的工程,或者新建一个。注意:只能选择DAVE CE工程。
5.   配置您的工程(包括引脚复用、时钟设置和外围设备等),并根据应用程序的要求添加DAVE APPs。
6.  点击‘GenerateCode’生成相应的代码,完成后在工程中就能看到生成的gpdsc文件。
7.   双击GPDSC文件。µVision将使用相同的名字在目录中打开并创建一个项目文件(*.uvprojx)。GPDSC文件将添加到项目文件中。这确保了DAVE项目中的任何更改都将自动在µVision中更新。完成之后可以将DAVE关闭了。
8. 在µVision的工程窗口中,可以看到所有的DAVE软件组件(配置、示例和应用程序)已经转移到了新的C Class下,同时还添加了所选XMC设备的启动和系统文件(这些文件是InfineonXMC系列软件包的一部分)。

9. 如果打开“Project- Manage - Run-Time Environment”窗口,可以看到相同的结构,此时你无法单独选择不同的DAVE组件,这是为了确保它们都处在DAVE的控制之下。不过,可以根据需要将其他软件组件添加到项目中。“Description”中的链接是对应DAVE APP的文档。
10. 以上操作只是将DAVE APPs对应的代码移植了过来,工程中还是需要添加main.c。如果是添加一个新的main.c就选第一个,如果是将原本DAVE上的添加进来就选第二个。
11.     在Build工程并将其下载到目标之前,您需要配置调试适配器和Flash下载设置。
12.     点击‘FlashDownload’,验证是否选择了适当的编程算法。如果没有,请使用“添加”按钮为您的设备添加Flash编程算法。完成后,单击“确定”。
13.     完成以上步骤就可以在µVision编译工程并将其下载到Flash中了。
点击Project – Build Target.
点击Flash – Download.

按下目标板子上的RESET按钮,应用程序就会正常运行了。
常见问题
使用DAVE生成gpdsc文件之后双击无法打开,出现‘Cannot read project file ……gpdsc’的报错。
解决方法:
这种情况一般是在安装了较新版本的DAVE和MDK之后会出现,比如安装的MDK为version 5.39时就会出现,所以我们把MDK的版本回退就能正常打开了,具体可以参考以下链接:https://community.arm.com/support-forums/f/keil-forum/51905/problem-when-exporting-dave-configuration-to-keil
建议安装MDK 5.31。

楼主:
点击gpdsc文件之后生成了MDK工程,这时候再一次编译DAVE工程将会出现报错。

在重新生成代码的过程中,生成了RTE文件夹,如果直接编译会出现很多变量没定义的情况,所以如果要继续在DAVE中编译的话,则需要将这个文件夹exclude。

网友A(2024-03-27):
非常不错的XMC芯片的IDE使用安装教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点击gpdsc文件之后生成了MDK工程,这时候再一次编译DAVE工程将会出现报错。

在重新生成代码的过程中,生成 ...

确实这个问题也是在使用的情况下会发生

网友C:
引用 楼主:
点击gpdsc文件之后生成了MDK工程,这时候再一次编译DAVE工程将会出现报错。

在重新生成代码的过程中,生成 ...

很好的详细补充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