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保护电路是如何运作的优缺点在哪里

楼主(2024-02-02):
上学就是考试,实际用都还给老师了,那位讲讲这个电路是如何运作的,多谢

就是带有迟滞窗口的比较器,根据VR1的分压决定电流的阈值,过流就掐断MOS
不完美,打啧或锁不住,反复启动,保护动作。

网友A:
先这样,再那样,最后。。。
电流采样,与预设比较,控制MOS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这样,再那样,最后。。。
电流采样,与预设比较,控制MOS开关。

醍醐灌顶

网友B:
似乎就是在恒流电路的基础上加了正反馈,有点施密特比较器的韵味。

网友C:
可调恒流电路?运放2脚V2=运放3脚V3,流过R1的电流IR1=V2/R1,也就是J1 J2接的负载电流=IR1,可以通过可调电阻VR1调整电流精度。
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哈

网友D:
看评论也能长知识

网友E:
短路、过流R1上压降大,即反向输入端大于设置的同向输入端,比较器翻转,关断MOS即切断电源通路。

网友F:
这是老师画的?还了好。

网友G:
优点:短路和过流都能实现
缺点:真要过流,mos管能抗多久取决与irf540的散热情况。
这也牵涉到过流保护的处理。
1、打嗝。需加过温保护。按照emc的说法就是C类。故障去除,自动恢复。
有成品集成电路。
2、过流永久性断开。按照emc的说法,就是D类。故障去除,需要人工复位或干预。
需自行设计
3、单片机读取采样电阻值,用逻辑处理。成本提高不大的情况下,能较好的处理过流时,mos管功耗过高的问题。

网友H:
核心就是采样+比较器,不要想那么复杂。不应该用运放358,用比较器更好。

网友I:
采样输出电流,然后和参考电压进行比较,输出高低电平控制MOS管,从而控制电源输出的通断。

网友J:
窗口比较器,基本电路,说不上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K:
可调恒流源。

网友L:
过流时,电流取样电阻R1的压降增大,略超过运放正输入端的预设值时,运放翻转,输出0电压,MOS管截止,电源停止输出。同时由于正反馈电阻R4右端的电位降低,拉低了运放正输入端的电位,使得运放基准电压降低(滞回电路效应),避免电路在翻转电压附近反复跳动翻转形成振铃。该电路保护后,因取样电阻上的压降消失,运放会翻转再工作,因此属于打嗝保护,不能完全断开输出电压。

短路保护也是按照上述原理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