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3.3V的背光加个控制回路

楼主(2024-02-02):
R2换成背光就可以把,大家推荐个常用的型号,被光电流20-30ma就差不多了

网友A:
应该是把背光串到R2下端,然后减小R2,得到你需要的电流值。

网友B:
限流电阻不能少

网友C:
背光用恒流电路

网友D:
不过一般这种 建议用Nmos
AO3400
限流电阻放3.3端,背光负极接MOS  MOS 控制到地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