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的ADC产品有哪些型号可供选择呢

楼主(2024-02-02):
沁恒的ADC产品有哪些型号可供选择呢

网友A:
您好,若你此处是指带有ADC外设的MCU,目前我司MCU基本上都是带ADC外设的

网友B(2024-03-04):
你这对ADC的要求是什么呢?

网友C:
我觉得可以直接选择CH208系列的,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D:
他家F103或者V103都是不错的ADC芯片啊

网友E:
一般MCU都是支持ADC的,都是可以选择的

网友F:
建议直接看沁恒的选型手册,比较好

网友G:
你要是专用ADC芯片,沁恒没有,但是支持ADC的芯片,沁恒很多

网友H:
直接选择CH307,好像ADC参数还是不错的呢

网友I:
他家沁恒是不是没有16位的ADC芯片啊?

网友J:
都可以选择啊,除了一些51内核的ADC效果不适合,剩下都不错

网友K:
你这ADC想做什么产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