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如何驱动PolarFire收发器配置的LANE#_REF_CLK端口?

楼主(2024-02-02):
用户必须将 LANE#_REF_CLK 连接到一个稳定时钟,其时钟频率与恢复时钟相同,最大 ppm 偏差为 +/- 300 ppm.

网友A:
?肯定了,时钟不稳定确实容易出问题。

网友B:
选择合适的参考时钟源

网友C:
时钟源怎么选择啊

网友D(2024-03-31):
时钟不稳定,系统就很容易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