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何测试MCO?

楼主(2024-02-02):
如何测试MCO?

网友A(2024-03-29):
将MCO引脚连接到您想要测试的外部设备或测量仪器上。确保链接正确

网友B:
我觉得你需要在您的代码中配置MCO功能

网友C:
根据您使用的MCU型号和开发环境,查找相应的寄存器和位字段,以配置MCO功能。通常,您需要设置MCO的时钟源、分频系数和输出模式

网友D:
在您的代码中,使用适当的函数或指令初始化和启用MCO功能。这可能涉及到设置相关寄存器的值,以及使能MCO输出

网友E:
使用示波器、频率计或其他测量设备,连接到MCO引脚上,以测量MCO输出的频率和波形

网友F:
一般来说,根据您的预期结果,验证MCO输出是否符合您的要求。您可以检查输出频率是否与预期相符,并确保波形质量良好

网友G:
具体的步骤和代码可能因您使用的MCU型号和开发环境而有所不同。因此,建议您参考相关的MCU文档和开发环境的手册,以获取更详细和准确的测试指导

网友H:
这个确实没测试过,不过一般来说,官方应该有demo的吧

网友I:
配置MCO之后然后正常测试呗

网友J:
使用示波器,将示波器的探头连接到MCO引脚上,然后观察示波器上的波形。您可以检查波形的频率、幅度和稳定性,以验证MCO功能是否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使用示波器,将示波器的探头连接到MCO引脚上,然后观察示波器上的波形。您可以检查波形的频率、幅度和稳定 ...

谢谢

网友K:
用示波器量一下波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示波器量一下波形看看

看波形的具体哪些信息呢

网友L:
查阅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了解MCO引脚的特性和电气参数,如输出频率、最大负载、驱动能力等。

网友M:
通过读写单片机的寄存器(如RCC_CFGR)来使能MCO功能。在使能MCO功能后,MCO时钟源将通过选定的GPIO管脚输出。

网友N:
根据数据手册,通过编程配置单片机的MCO引脚,选择合适的时钟源(如HCLK、SYSCLK等),并设置所需的分频系数。

网友O:
示波器、逻辑分析仪、单片机开发板

网友P:
根据示波器上显示的波形,分析MCO的输出是否符合预期。如果波形不稳定或有偏差,可能需要检查您的配置或MCO引脚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Q:
将MCO引脚(通常是PA8)连接到示波器的输入通道上。

网友R:
可以使用示波器来观察MCO输出的时钟信号。

网友S:
将MCO引脚连接到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的输入通道。

网友T:
需要选择MCO的时钟源。 可以通过调用库函数HAL_RCC_MCOConfig来配置MCO的时钟源和分频系数。例如,可以选择LSI作为时钟源,并设置不分频。

网友U:
需要将MCO功能对应的管脚设置为复用推挽输出模式

网友V:
将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设置为适当的采样率和分辨率。启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并观察MCO输出的波形。验证输出频率和波形是否符合您的预期设置。

网友W:
需要在微控制器上设置MCO引脚的功能。这可能涉及到在寄存器中设置特定的位来启用MCO功能。

网友X:
需要在初始化阶段设置MCO的时钟源、分频器和输出使能。请参考单片机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以获取详细信息。

网友Y:
选择一个GPIO管脚(如PA8)作为MCO输出管脚,并将其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模式。可以通过读写单片机的GPIO寄存器(如GPIO_Init()函数中的GPIO_Mode和GPIO_Speed参数)来完成这项操作。

网友Z:
在测试设备上观察MCO引脚的信号。你可以看到时钟源的频率、相位和其他特性

网友AA:
如果MCO输出不符合预期,可以通过调整MCO时钟源的配置(如晶振频率、PLL倍频系数等)来改变MCO输出的频率。在调整过程中,可以反复进行测试和观察,直至达到预期效果。

网友AB:
可以通过读写单片机的寄存器(如RCC_CFGR)来完成这项操作。

网友S:
HAL_RCC_MCOConfig(RCC_MCO1, RCC_MCO1SOURCE_HSE, RCC_MCODIV_1);

网友AC:
分析MCO输出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AD:
查阅微控制器数据手册,了解微控制器引脚的特性和电气参数,如输出频率,最大负载,驱动能力等。

网友AE:
使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或类似的设备,连接到MCO输出管脚,观察其输出波形。通过观察波形,可以确认MCO是否正常工作,以及估算出输出时钟的频率。

网友AF:
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E:
使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或类似的设备,连接到MCO输出管脚,观察其输出波形。通过观察波形,可以确认MCO是否 ...

网友AG:
我认为您需要在代码中配置 mco 功能

网友AH:
这可以通过读写 MCU 的寄存器(例如 rcc _ cfgr)来完成。

网友AI:
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都可以测试

网友AJ:
An oscilloscope can be used to observe the clock signal output by MCO。

网友AK:
它可以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进行测试

网友AL(2024-05-24):
将 mco 管脚(通常是 pa8)连接到示波器的输入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L:
将 mco 管脚(通常是 pa8)连接到示波器的输入通道。

这个说法直接有用

网友AM:
将 MCO 管脚连接到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的输入通道。

网友AN:
对应于 mco 函数的引脚需要设置为多路推挽输出模式

网友AO:
这真的还没有测试,但一般来说,官方应该有一个演示

网友AP:
MCO可以映射到某个IO引脚上输出,然后用示波器测一下。

网友AQ: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波形不就完了

网友AR:
分析了最小二乘法输出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AS:
使用示波器、频率计或其他测量装置连接到 mco 管脚来测量 mco 输出的频率和波形

网友AT(2024-06-27):
程序配置好之后接示波器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