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CU运行原理-寄存器访问

楼主(2024-02-02):
如今,mcu应用在很多领域中,如车载平台、物联网、家电、工业控制等等,作为嵌入式软件开发人员,不仅要懂得如何使用mcu,更要只能mcu在运行时,硬件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更利于在遇到问题时定位和分析问题;
以STM32为例,在软件中执行这些代码的时候,硬件里面会发生什么呢?

uint32t reg_addr;
volatile uint32t tmp;
int main() {
  reg_addr = 0x40013000;
  tmp = (uint32t *)reg_addr;
  return 0;
}
1 首先,编译器会将代码编译成对应的指令,存放在hex文件中;

2 hex会存放在flash中;

3 在上电时,硬件会将flash中的代码加载一部分到SRAM中;

4 加载完成之后,cpu开始取指令;(下图中的红色路径)

5 当cpu执行到第5行代码对应的指令时,通过System总线发起访问请求;

6 硬件仲裁结构将请求转到寄存器地址对应的SPI1模块;(下图中的红色路径)

7 SPI1模块返回寄存器数据,CPU完成寄存器读操作;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a752109494/article/details/135763678

网友A(2024-04-08):
直接调用库函数的话 不用太在意底层的操作了吧

网友B:
有些寄存器是可读不可写入或者可读可写的 这个要注意一下

网友C:
可读不可写的寄存器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D:
所有外设模块的操作流程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E:
了解这个原理 有利于我们编程的时候避开错误操作区域

网友F:
如何根据外在表现判定内部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网友G:
有米有办法在软件的运行过程中实现对寄存器的实时监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