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软件调试——KEIL5软件仿真时的报错配置

楼主(2024-02-02):
前言

运行GD32项目工程时,需要对代码进行仿真调试,发现软件调试会报错,提示“the selected  device has no configuration options ”。

1、选择打开Debug调试配置——target

根据target当前页面,获取到的芯片型号:GD32F103C8。

2、Debug配置

在Debug页面,需要配置以下参数:

1)use simulator需要勾选;

2)dialog dll:配置为DARMSTM.DLL;

3)根据获取到的芯片型号配置为:GD32F103C8;

4)选择保存。

运行结果

点击仿真调试按钮,输出运行结果,不报错了。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Bule009/article/details/135702156

网友A(2024-04-08):
对于不同的型号 都需要相应的设置这些内容吗

网友B:
一个报错信息需要修改这么多的设置吗

网友C:
如果芯片型号选择错了会报什么错误信息呢

网友D:
默认的配置应该是对我们非常友好的 啊

网友E:
这种配置模式就是在纯软件下仿真了吧

网友F:
当更换芯片型号的时候,dll文件不是自动调用的吗

网友G(2024-07-31):
在使用GD32F103进行仿真调试时,如果遇到“the selected device has no configuration options”错误,这可能是因为调试配置不正确或调试器驱动未正确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