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极海MCU滤波电容解析

楼主(2024-02-02):
#技术资源# MCU滤波电容解析
       我们在用APM32单片机设计电路的PCB的时候,经常在芯片电源引脚等地方连接一些电容进行滤波,以保证芯片的稳定工作。很多老师、老工程师都说电容要用大、小电容并联,而不要只使用一个大电容,这样滤波效果更好。但是,为什么呢?背后的理论又是什么呢?究竟该选多大的电容呢?让我们来一起探讨下。
我们先简单复习一下电路中频率响应方面的知识,电容的阻抗是: Z =1/jωC,阻抗和电路中的电阻不同,此阻抗是随频率的变化而变化的,成一个反比的状态,也就是中学时代学到的通高频阻低频。
       那么根据关系式,频率一定时,C越大则阻抗越小,那是否选用尽可能大的电容它的滤波效果就越好呢,答案是不对的,事实老工程师们的多个电容并联滤波也否定了我们这一推论。
       这里我们就要说一下实际电容模型了,实际中,由于制作工艺、布局布线等原因,不可避免的在电容中会存在一些寄生电感(ESL)(比如铝电解电容由导体“卷”成,就是一个电感)和寄生电阻(ESR)(比如电容的内部连接引线电阻)所以,当频率高到一定程度时,我们就不能再使用理想电容模型了。
       根据频响曲线可以看到,在直流或低频时,电容的自谐振频率,对电容特性本身的影响不大。但是当工作频率接近自谐振频率时,容抗会越来越小,即电容性越来越小(失去电容作用),渐渐地成为一个单纯的电阻(当工作频率在自谐振频率时)。当工作频率超过自谐振频率时,此时电容器相当于一个电感,也失去了电容作用。当电容不再是一个“电容”,这对于电容电路来说就失去了它本身的作用。所以对于自谐振频率来说,需要理解其对于电容本身的影响,这样才能避免在实际应用中“失误”。
我们用波形发生器模拟电路中的噪声,看一下在不同频率下的2.2uF电容的滤波效果。
下图为频率1HZ时波形,可见波形毫无变化。
下图为频率1kHZ时波形,可见峰峰值已经被”滤”掉了一大部分。
下图为频率100kHZ时波形,可见一个正负1v的正弦噪声已经几乎被完全滤掉。

       后面我们又测试了在10M时的波形,发现其滤波效果远不如在100kHZ时。
       下图为RLC串联谐振电路的频率响应曲线,fs是电容的时间自谐振频率,是由下面的公式计算的:
        所以,我们想滤掉高频噪声的时候,L是无法改变的,那便使用更小的电容,则在更高频率时的阻抗更低,以实现滤高频噪声的效果。事实上,噪声的组成频率多种多种,所以要尽可能的滤除掉噪声,要将自谐振频率的范围增大,总结就是:由于ESL和ESR的存在,实际电容我们要当作RLC串联电路考虑,因此PCB的滤波电容要选取多个大小不同的并联,尽可能的提高滤波的频率。
       还有一个小知识就是,我们在实际PCB布板时候,还会让小电容更加靠近最终的芯片供电引脚,这是因为导线相当于一个电感,导线越长,感值越大,因此我们就让小电容靠近要滤波的引脚,进而减小后边的导线等效电感,因为导线等效电感对小电容的滤波效果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