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50V20A的直流做开关,如果MOS是80V50A,够用吗?

楼主(2024-02-02):
给50V20A的直流做开关,如果MOS是80V50A,够用吗?MOS的内阻是10毫欧左右,MOS会不会发热?

网友A:
余量似乎有点不够,建议110V 8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余量似乎有点不够,建议110V 80A

有人认为关断速度和抗过载能力差,不适合使用。

网友B:
加个散热,试试最大电流

网友C:
这么大的电流,要做好关断时的尖峰处理

网友D:
20A*20A*0.01Ω = 4W. 没散热片肯定得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A*20A*0.01Ω = 4W. 没散热片肯定得烧了

不知道这种MOS管抗短时过载能力怎么样?有些人说稍微过载容易炸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种MOS管抗短时过载能力怎么样?有些人说稍微过载容易炸管。

开关瞬间可能烧了。 看EAS参数 。 20A *50V * 开关时间 << Eas.

网友D:
要不你用耐操的 IGBT 并联MOSFET。 导通时 IGBT 先导通,然后MOSFET.  切断时,MOSFET先断,然后 IGBT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瞬间可能烧了。 看EAS参数 。 20A *50V * 开关时间

好的,那么MOS管一般过载多少就会发生不可逆的危险?安全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你用耐操的 IGBT 并联MOSFET。 导通时 IGBT 先导通,然后MOSFET.  切断时,MOSFET先断,然后 IGBT断开 ...

在考虑使用晶闸管进行控制,就是关断电路有些麻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那么MOS管一般过载多少就会发生不可逆的危险?安全范围是多少?

具体型号是?

楼主:
好的,谢谢指点迷津。

网友D:
收到,谢谢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