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PIC18F45K80,部分CPU能发送CAN数据,但是不能进接收中断

楼主(2024-02-02):
7片CPU,有3片可以进接收中断,4片不行。同样的软件和PCB板。从嘉立创买的。有碰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吗?不是屏蔽码的问题。同样的软件,只要换CPU就可以正常接收了。

网友A:
示波器看一下总线波形,是不是电平在门限边沿

网友B:
检查中断使能位(如RCANMSGxIE)是否已正确设置。

网友C:
检查CAN接收缓冲区是否正确配置,并且有足够的空间来存储接收到的消息。

网友D:
检查是否有任何错误标志被设置。

网友E:
可能是外部硬件问题

网友F:
立创这么贵还有假的吗

网友G:
是不是缓冲区配置的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