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03A对SXX32F103的降维打击,LVGL在72M和240M的测试对比.

楼主(2024-02-03):
测试MCU型号:AT32F403ACGT6引脚兼容SXX32F103C系列,软件则直接使用SXX32F103的3.5标准库.液晶屏尺寸2.8英寸,分辨率320x240.驱动方式SPI+DMA.
在LVGL8.3.8自带BENCHMARK演示程序中,72M主频运行获得FPS为49,240M主频运行获得FPS为157.
使用3.5标准库打开240M主频的设置:
1. 在system_sxx32f103.c文件中SetSysClockTo72(void)将原来72倍频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CFGR_PLLMULL9);替换成
#define  RCC_PLL_MUL30                      ((uint32_t)0x20340000)        /*!< PLL input clock*30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PLL_MUL30 | (1<<31));
2. 在sxx32f103rcc.c中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原
if ((RCC->CFGR & CFGR_PLLXTPRE_Mask) != (uint32_t)RESET)
        {/* HSE oscillator clock divided by 2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E_VALUE >> 1) * pllmull;
        }
        else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E_VALUE * pllmull;
        }

添加 if( RCC->CFGR & ( 1<<31) )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1;
                  }

if ((RCC->CFGR & CFGR_PLLXTPRE_Mask) != (uint32_t)RESET)
        {/* HSE oscillator clock divided by 2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E_VALUE >> 1) * pllmull;
        }
        else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E_VALUE * pllmull;
                  if( RCC->CFGR & ( 1<<31) )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1;
                  }
        }

72M主频测试实拍
240M主频测试实拍
雅特力AT32F403ACGT6实拍
测试板实拍

LVGL028_3224_V0.7(benchmark-72M).001.zip

LVGL028_3224_V0.7(benchmark-72M).002.zip

LVGL028_3224_V0.7(benchmark-240M).001.zip

LVGL028_3224_V0.7(benchmark-240M).002.zip

网友A:
看到触摸芯片还是2046,几乎看不到有用ns2009的

网友B(2024-03-15):
AT32F403是M4内核吧,能用SXXF103 的库?

M4内核向下兼容M3内核

网友C(2025-02-19):
刚好使用AT32F403ACGT7,需要修改dma+spi驱动lvgl的demo,感谢您的文件!

网友D:
这款真心不错

网友E:
主频快了,刷新也快了

网友F:
这个效果可以的

网友G(2025-03-21):
用F4对标F103肯定是降维打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