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合作] 有相关市场,寻求相关优势项目,帮助打开市场

楼主(2024-02-03):
价格:888 元
   有稳定市场渠道,寻求优势项目,趋势项目,核心技术项目,帮助打开市场渠道,具体详谈;TEL:173 4597 5863 QQ:450326875 微信同号

网友(2025-03-17):
高可靠行业控制系统革新:开源CANWeb冗余现场总线技术助力智能化升级

在能源、化工、交通、矿业、机器人、eVTOL飞行器等高可靠行业中,控制系统的稳定性与实时性直接关系到生产安全与效率。然而,传统现场总线技术(如Profibus DP、RS485)长期面临成本高昂、实时性不足、冗余设计复杂等问题。如何以更低成本实现更高可靠性?全面开源的CANWeb冗余现场总线技术应运而生,为工业自动化领域带来革命性突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为什么选择CANWeb?六大核心优势引领行业变革
1. 成本直降60%,性能全面提升
CANWeb网络设备价格仅为Profibus DP的10%-20%,CANWeb节点价格与RS485类似,节点设备成本降低50%-75%。通过光纤与少量屏蔽双绞线替代传统铜缆,节省90%以上电缆及桥架费用,工程成本直降60%,施工效率提升80%!
2. 全冗余设计,可靠性一冗到底
从网关、中继器到供电线路,CANWeb全面支持热备冗余,无扰切换,故障零延时。严格符合国标DL/T 1083-2019等规范,满足电厂、化工等场景的严苛要求。
3. 实时性碾压,通信负载更低
基于触发小包通信机制,信号变化即时传输,响应时间小于1mS,通信周期低至10ms,远超Profibus DP的100ms-1s宏周期。负载率仅为传统总线的1/3,丢包率趋近于零。
4. 极简布线,施工维护更高效
网络拓扑仅需网关、中继器、节点、节点网关4类模块,支持光纤与双绞线混合组网。独创“节点网关分支连接”技术,解决复杂现场的分支难题,布线长度减少50%,抗干扰能力更强。
5. 调试、编程极为简单,Web化调试,无需专用工具
通过笔记本电脑浏览器即可监控节点通信负载及通信质量、节点参数配置、实时监控、远程重启,告别昂贵的调试设备和复杂培训,运维效率提升300%。
6. 协议兼容,无缝对接主流系统
支持以太网/RS485 Modbus、Profibus DP、EtherCAT、以太网等协议,轻松集成西门子、施耐德、和利时等品牌DCS/PLC系统,助力传统控制室快速升级为FCS(现场总线控制系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落地案例:2500+节点验证,覆盖多行业场景
1. 电力行业:谏壁电厂、南宁电厂等采用CANWeb构建温度采集系统,单系统支持992个测点,数据刷新周期<10ms,稳定性通过国电智深DCS认证。
2. 煤化工:新疆、内蒙古项目应用CANWeb冗余总线,替代传统硬接线,节省电缆超95%,故障率降低80%。
3. 智能设备:南京科远驱动批量采购8DI8DO模块,实现变频器、阀门等设备智能化升级,硬件成本节省4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技术赋能:从仪表到控制系统的全生态革新
1. 仪表智能化:压力变送器、电动执行器等设备通过CANWeb节点网关升级为冗余总线设备,支持Web配置与诊断,替代传统Hart协议。
2. 远程IO革命:热电偶、液位开关等无芯片仪表,通过分布式IO模块就近接入,减少90%控制柜与卡件需求。
3. 定制化开发:提供芯片级、模块级技术转让,支持贴牌生产,助力厂商快速打造差异化竞争力。
4. 提供CANWeb节点开源开发板,编程简单,无开发技术门槛,只需调用几个函数就能轻松、快捷开发出自己的CANWeb总线产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立即行动,开启高可靠控制新时代!
CANWeb已通过严格国标测试,拥有完备量产产品线与成熟案例。无论是替代Profibus DP,还是升级RS485系统,CANWeb均为最优选择。
获取资料:
开源冗余CANWeb现场总线详细介绍链接见:
https://zhuanlan.zhihu.com/p/697213777
冗余现场总线CANWeb在大型电厂的应用链接见:
https://zhuanlan.zhihu.com/p/688783192
配绝对编码器、增量编码器步进电机驱动控制一体模块链接见:
https://zhuanlan.zhihu.com/p/26423000420
冗余CAN现场总线结合以千兆以太网在eVTOL飞行器中的应用链接见:
https://zhuanlan.zhihu.com/p/27813225259
CANWeb现场总线+以太网在人形机器人控制系统中的应用链接见:
https://zhuanlan.zhihu.com/p/2798334388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让冗余更简单,让控制更智能——开源CANWeb,定义工业通信新标准!
CANWeb现场总线技术 服务中心 | 成熟技术,量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