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如何在CCU4中配置预分频器和计数器模式

楼主(2024-02-03):
如何在CCU4中配置预分频器和计数器模式

网友A:
XMC的1000和4000系列MCU的CCU4包含一个4位预分频器。对于每个定时器片,该预分频器都有两种操作模式:标准预分频器模式和浮动预分频器模式。
1.在标准预分频器模式下,接入CC4y计数器的时钟是对模块时钟的一个固定的N分频。N由CC4yPSC.PSIV寄存器中的设定值来确定。表22-7列出了可能的分频值。CC4yPSC.PSIV寄存器的值只能通过软件访问来修改。注意,每个定时器片有一个专用的预分频器值选择器(CC4yPSC.PSIV),这意味着对于每个定时器片(CC4y)用户可以选择不同的计数器时钟。

2. 在每个定时器片中,都可以独立使用浮动预分频器模式,这可通过设置寄存器CC4yTC.FPE =1来配置。在该模式下,用户不仅能为比较操作获得更高的计数器时钟精度,而且还可以减少捕获模式的软件读访问。在该模式,每当定时器发生一次上溢/下溢时(在边沿对齐模式为上溢,在中心对齐模式为下溢),时钟分频器值增1。除了初始值寄存器CC4yPSC.PSIV以外,浮动预分频器还包含一个比较寄存器CC4yFPC.PCMP,该寄存器具有相关联的映射寄存器机制。

通过用软件分别向寄存器GIDLC.SPRB和GIDLS.CPRB写入,可以置位或清除预分频器的运行位,也可以通过一个特定的定时器片的运行位来清除预分频器的运行位。在采用后一种方案的情况下,在所选定时器片的运行位被清除一个时钟周期后,预分频器的运行位被清除。要选择用哪个定时器片来执行运行位清除操作,应对GCTRL.PRBC寄存器进行编程。

更详细的信息请参考相关参考手册中CCU4的Clock Prescaler章节

网友A:
可以在DAVE和ModusToolbox中直接进行设置:
DAVE:

ModusToolbox:

网友B:
有图形界面可以配置

网友C:
XMC的1000和4000系列MCU的CCU4包含一个4位预分频器。对于每个定时器片,该预分频器都有两种操作模式:标准预分频器模式和浮动预分频器模式。

网友D:
根据您的应用需求,选择适当的预分频器和计数器模式

网友E:
选择你需要的计数器模式,例如向上计数、向下计数、向上/向下计数等

网友F:
预分频器用于将输入时钟信号分频,而计数器模式用于确定计数器如何计数

网友G:
使用CCU4的寄存器来配置预分频器和计数器模式。具体的寄存器和位字段取决于您的微控制器型号和厂商

网友H:
根据需要,设置预分频器的分频系数和工作模式。这通常涉及将适当的值写入相关的寄存器字段

网友I:
通过用软件分别向寄存器GIDLC.SPRB和GIDLS.CPRB写入,可以置位或清除预分频器的运行位,也可以通过一个特定的定时器片的运行位来清除预分频器的运行位。

网友J:
您需要将适当的值写入相关的寄存器字段来选择计数器模式

网友K:
在配置预分频器和计数器模式后,您需要启用和配置CCU4模块,以确保它按照您的配置进行操作

网友L:
请注意,具体的配置步骤和寄存器设置可能因微控制器型号和厂商而异。因此,建议您查阅相关的技术文档、参考手册或用户手册,以获取针对您的具体微控制器的详细配置指南

网友M:
感觉这种应该有官方的demo来指导吧

网友N:
没玩过CCU4,但是感觉应该和普通的定时器啥的都差不多,逻辑上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