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10~30V供电电路用12V后备锂电池如何给锂电池设计充电电路

楼主(2024-02-04):
  之前设备是用12V开关电源供电的,后备电池用的12V锂电池,通过二极管给锂电池充电,因为二极管压降的原因,锂电池一直是处于充不满的状态。现在电路要改版,因为可能会遇到24V供电的场所,所以想把电路设计成宽电压输入,10~30V左右输入都可以。有没有这样的方案,通过一个芯片将10~30V输入的电压给电池充电并把电池充满的?

网友A:
思路:
1 找3串锂电充电IC  3串的可能不多  建议电池可以换8.4V 的2串 这种更多点,设计更灵活
2 了解锂电规格,充电电压电流多少
3 设计思路 宽压DCDC 降压到系统所需电压
根据所选锂电IC的输入电压 设计电源电路 以及切换供电电路

网友A:
2串锂电充电管理IC 有升压型和降压型
升压一般是输入5V
那么你搞颗降压输出5V   系统电源也是5V 那么就一路,主要还是看功率 电池电流  实在不行就搞2路降压
如果是降压型锂电,一般支持12-15V 那么降压输出做12V

网友B:
先降压到8V 9V,然后升压充电。
如果对自己技术有把握,可以用那种1个芯片全包升降压的芯片方案。

网友C:
用个DSP或者MCU 做主控,数字化电源,buck-boost

网友D:
4串锂电池带保护的需要充电电压16.8V。电池换成5串,换24V开关电源,再加3元钱降压模块就可以。

网友E:
现在自主升降压的充电芯片很多啊,看下英集芯和南芯的方案。
比喻南芯的SC8801&SC8802&SC8803。

网友F:
理论上可以用下面的电路解决楼主的问题,仔细调整好充电模块应有的输出电压,使用合适的继电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自主升降压的充电芯片很多啊,看下英集芯和南芯的方案。
比喻南芯的SC8801&SC8802&SC8803。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