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沁恒的安卓USB调试工具能当个安卓USB抓包工具来用么?

楼主(2024-02-04):
沁恒的安卓USB调试工具能当个安卓USB抓包工具来用么?就是挂着这个app监控USB设备的通讯数据情况,可以么?

网友A:
这个安卓USB调试工具是安卓自己作为USB Host和设备进行通讯,调试设备使用的。因此不能当做USB分析仪那样使用,此需求可以看下我司的USB总线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安卓USB调试工具是安卓自己作为USB Host和设备进行通讯,调试设备使用的。因此不能当做USB分析仪那样使 ...

你这个USB总线分析仪是硬件和软件搭配的吧,这软件是只能在Windows端吗?还是能装在安卓端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个USB总线分析仪是硬件和软件搭配的吧,这软件是只能在Windows端吗?还是能装在安卓端呢? ...

懂了懂了,是用电脑来抓包,然后分析数据,不用考虑在安卓这块。直接并到需要抓的USB数据线上就可以了,是吧

@yangjiaxu :在沁恒微电子的淘宝企业店铺上有的,可以搜下。或者直接联系官方的商务电话。
@WCH@TECH39 :这种设备在哪儿可以买?大致价格是多少?或者有购买链接么?想看看
是这个意思的。数据分析在Windows电脑上,还有2个USB口A和B口,把原来通讯的安卓主机和设备分别连接到A和B就可以了。不改变原有安卓和设备的通讯的。
是这个意思的。数据分析在Windows电脑上,还有2个USB口A和B口,把原来通讯的安卓主机和设备分别连接到A和B就可以了。不改变原有安卓和设备的通讯的。

网友B:
用通用的抓包工具不就完了

网友C:
其实你用逻辑分析仪也是可以的

网友D:
我觉得抓包工具就是用电脑的抓包工具应该就行

网友E:
其实沁恒的就是带个硬件抓包工具,我觉得意义不大,还得电脑分析

网友F:
看你需求,如果要是调试USB的话,就直接电脑抓就行了,要是找bug的话,建议搞个硬件的抓包工具

网友G:
写日志不就行了吗,为啥要USB抓包工具呢

网友H:
这抓包工具还得支持安卓的驱动啥的吧

网友I:
没抓过安卓USB,感觉安卓的USB都是免驱的,不需要怎么做

网友J(2024-03-05):
其实就是写个日志,在安卓端,基本就都可以了

网友K:
这调试工具得不便宜吧

网友L:
我觉得抓包就是把数据监视到,然后分析么,软件不就可以么,为啥要硬件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