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4-02-04):
这个参考电路是测量usb接口电压变化的,cpu参考电压是1.1V,运放下端电压是4V,那摩PC5的输入是多少伏呢

网友A:
Vpc5=(6*Vin-24)/11

楼主:
楼上是如何推到出来的?

网友B:
PC5还有输入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是如何推到出来的?

利用虚短虚断
V-=V+=Vin*12/34
(4-V-)/22 = (V--Vo)/12

联立解出来Vo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利用虚短虚断
V-=V+=Vin*12/34
(4-V-)/22 = (V--Vo)/12

是这样的

网友D:
根据运放虚短和虚断特点,建立方程(4-vin*0.353)/22=(vin*0.353-u0)/12   ,然后化简为  u0/12=vin*(0.353/12+0.353/22)-4/22
即: u0=0.55uin-2.18
如果输入是6V , 则输出是 u0=0.55*6-2.18=1.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