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问——整流桥并用问题

楼主(2024-02-04):
两个不同相位的三相桥式整流汇到一起,输出母线是接一起的,线电压最大到475Vac,母线最大能到多少?

xch
@王栋春 :线电压“最大”到475Vac 。没定义 最大 是什么意思
@xch :什么意思?是不是会因为相序问题出现异常?
xch
挖坑体

网友A:
475 * 1.414 = 671.65V

网友B:
是指瞬间最大,还是军方值最大,或者其他

网友C:
三相整流电路的输出电压,都不会发生相隔120度的电压会叠加的问题,只输出相对高的那相的值。由此可以推断出两个不同的三相电源并联组合的整流输出,只要零线是共用的,则输出电压的包络线也是两个三相电源相对的线电压最高的点连接而成。不会产生叠加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