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易创新Keil工程中是否需要添加宏GD32F427?

楼主(2024-02-04):
最近在尝试GD32F427工程编译的时候,有个不明白的地方,在Keil工程中是否需要定义宏GD32F427?我搜索了一下,整个工程中没有哪里定义了这个宏;我确认了在工程中没有定义。

下面的GD32F450/GD32F470提示没有定义,但是GD32F427提示是定义了,请问这个宏GD32F427在哪里定义的?

网友A:
建议看用户手册

网友B(2024-03-27):
就算是没有宏的话,你能不能编译通过呢?

网友C:
其实可以参考官方的示例,看看宏定义这么写的,你写个就好了

网友D:
一般是需要宏定义的哈

网友E:
我理解是需要添加的,但是你为啥没添加,不知道啊

网友F:
这都是驱动外设的头文件,不用管的吧

网友G:
你得看你用的啥工程环境,比如RTE的话,好像是不用宏定义头文件吧

网友H:
可以加啊,如果编译通过还没有宏定义文件的话,可以不加的

网友I:
建议直接看看例程吧,例程咋写你咋弄呗

网友J:
反正ST的是需要定义,GD的用得少,不太清楚呢

网友K(2024-07-31):
通过定义宏,源代码中可以使用条件编译指令来包含或排除特定的代码段。这确保了代码在编译时会针对正确的微控制器进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