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5VEL7学习之模拟IIC驱动OLED

楼主(2024-02-04):
1. 0.96寸OLED模块
OLED,即有机发光二极管(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OLED 由于同时具备自发光,不需背光源、对比度高、厚度薄、视角广、反应速度快、可用于挠曲性面板、使用温度范围广、构造及制程较简单等优异之特性.
2.oled引脚定义
GND 电源地
VCC 电源正极(3~5.5V)
SCL IIC通信中的时钟管脚
SDA IIC通信中的数据管脚
这次的程序是通过移植STM32F103的程序,更改了延时函数,引脚定义等,多的我就不说了大家可以去看其他的教程。
3.代码
OLED.C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oledfont.h"
#include "delay.h"

u8 OLED_GRAM[144][8];

//反显函数
void OLED_ColorTurn(u8 i)
{
        if(i==0)
                {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正常显示
                }
        if(i==1)
                {
                        OLED_WR_Byte(0xA7,OLED_CMD);//反色显示
                }
}
//屏幕旋转180度
void OLED_DisplayTurn(u8 i)
{
        if(i==0)
                {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正常显示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
        if(i==1)
                {
                        OLED_WR_Byte(0xC0,OLED_CMD);//反转显示
                        OLED_WR_Byte(0xA0,OLED_CMD);
                }
}

//延时
void IIC_delay(void)
{
        u8 t=3;
        while(t--);
}

//起始信号
void I2C_Start(void)
{
        OLED_SDA_Set();
        OLED_SCL_Set();
        IIC_delay();
        OLED_SDA_Clr();
        IIC_delay();
        OLED_SCL_Clr();
        IIC_delay();
}

//结束信号
void I2C_Stop(void)
{
        OLED_SDA_Clr();
        OLED_SCL_Set();
        IIC_delay();
        OLED_SDA_Set();
}
//等待信号响应
void I2C_WaitAck(void) //测数据信号的电平
{
        OLED_SDA_Set();
        IIC_delay();
        OLED_SCL_Set();
        IIC_delay();
        OLED_SCL_Clr();
        IIC_delay();
}
//写入一个字节
void Send_Byte(u8 dat)
{
        u8 i;
        for(i=0;i<8;i++)
        {
                if(dat&0x80)//将dat的8位从最高位依次写入
                {
                        OLED_SDA_Set();
    }
                else
                {
                        OLED_SDA_Clr();
    }
                IIC_delay();
                OLED_SCL_Set();
                IIC_delay();
                OLED_SCL_Clr();//将时钟信号设置为低电平
                dat<<=1;
  }
}
//发送一个字节
//mode: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mode)
{
        I2C_Start();
        Send_Byte(0x78);
        I2C_WaitAck();
        if(mode){Send_Byte(0x40);}
  else{Send_Byte(0x00);}
        I2C_WaitAck();
        Send_Byte(dat);
        I2C_WaitAck();
        I2C_Stop();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电荷泵使能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开启电荷泵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点亮屏幕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电荷泵使能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关闭电荷泵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关闭屏幕
}
//更新显存到OLED
void OLED_Refresh(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0xb0+i,OLED_CMD); //设置行起始地址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设置低列起始地址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设置高列起始地址
                I2C_Start();
                Send_Byte(0x78);
                I2C_WaitAck();
                Send_Byte(0x40);
                I2C_WaitAck();
                for(n=0;n<128;n++)
                {
                        Send_Byte(OLED_GRAM[n][i]);
                        I2C_WaitAck();
                }
                I2C_Stop();
  }
}
//清屏函数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for(n=0;n<128;n++)
                        {
                         OLED_GRAM[n][i]=0;//清除所有数据
                        }
  }
        OLED_Refresh();//更新显示
}

//画点
//x:0~127
//y:0~63
//t:1 填充 0,清空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
        u8 i,m,n;
        i=y/8;
        m=y%8;
        n=1<<m;
        if(t){OLED_GRAM[x][i]|=n;}
        else
        {
                OLED_GRAM[x][i]=~OLED_GRAM[x][i];
                OLED_GRAM[x][i]|=n;
                OLED_GRAM[x][i]=~OLED_GRAM[x][i];
        }
}

//画线
//x1,y1:起点坐标
//x2,y2:结束坐标
void OLED_DrawLine(u8 x1,u8 y1,u8 x2,u8 y2,u8 mode)
{
        u16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画线起点坐标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 (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 (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 {incy=-1;delta_y=-delta_x;}
        if(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
                OLED_DrawPoint(uRow,uCol,mode);//画点
                xerr+=delta_x;
                yerr+=delta_y;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x,y:圆心坐标
//r:圆的半径
void OLED_DrawCircle(u8 x,u8 y,u8 r)
{
        int a, b,num;
    a = 0;
    b = r;
    while(2 * b * b >= r * r)
    {
        OLED_DrawPoint(x + a, y - b,1);
        OLED_DrawPoint(x - a, y - b,1);
        OLED_DrawPoint(x - a, y + b,1);
        OLED_DrawPoint(x + a, y + b,1);

        OLED_DrawPoint(x + b, y + a,1);
        OLED_DrawPoint(x + b, y - a,1);
        OLED_DrawPoint(x - b, y - a,1);
        OLED_DrawPoint(x - b, y + a,1);

        a++;
        num = (a * a + b * b) - r*r;//计算画的点离圆心的距离
        if(num > 0)
        {
            b--;
            a--;
        }
    }
}
//画线
//x1,y1:起点坐标
//x2,y2:结束坐标
void OLED_DrawJx(u8 x1,u8 y1,u8 x2,u8 y2,u8 mode)
{
        OLED_DrawLine(x1,y1,x2,y1,mode);
  OLED_DrawLine(x1,y2,x2,y2,mode);
        OLED_DrawLine(x1,y1,x1,y2,mode);
  OLED_DrawLine(x2,y1,x2,y2,mode);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size1:选择字体 6x8/6x12/8x16/12x24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size1,u8 mode)
{
        u8 i,m,temp,size2,chr1;
        u8 x0=x,y0=y;
        if(size1==8)size2=6;
        else size2=(size1/8+((size1%8)?1:0))*(size1/2);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chr1=chr-' ';  //计算偏移后的值
        for(i=0;i<size2;i++)
        {
                if(size1==8)
                          {temp=asc2_0806[chr1][i];} //调用0806字体
                else if(size1==12)
        {temp=asc2_1206[chr1][i];} //调用1206字体
                else if(size1==16)
        {temp=asc2_1608[chr1][i];} //调用1608字体
                else if(size1==24)
        {temp=asc2_2412[chr1][i];} //调用2412字体
                else return;
                for(m=0;m<8;m++)
                {
                        if(temp&0x01)OLED_DrawPoint(x,y,mode);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
                x++;
                if((size1!=8)&&((x-x0)==size1/2))
                {x=x0;y0=y0+8;}
                y=y0;
  }
}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size1:字体大小
//*chr:字符串起始地址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u8 size1,u8 mode)
{
        while((*chr>=' ')&&(*chr<='~'))//判断是不是非法字符!
        {
                OLED_ShowChar(x,y,*chr,size1,mode);
                if(size1==8)x+=6;
                else x+=size1/2;
                chr++;
  }
}

//m^n
u32 OLED_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
        {
          result*=m;
        }
        return result;
}

//显示数字
//x,y :起点坐标
//num :要显示的数字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1,u8 mode)
{
        u8 t,temp,m=0;
        if(size1==8)m=2;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1/2+m)*t,y,'0',size1,mode);
      }
                        else
                        {
                          OLED_ShowChar(x+(size1/2+m)*t,y,temp+'0',size1,mode);
                        }
  }
}

//显示汉字
//x,y:起点坐标
//num:汉字对应的序号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um,u8 size1,u8 mode)
{
        u8 m,temp;
        u8 x0=x,y0=y;
        u16 i,size3=(size1/8+((size1%8)?1:0))*size1;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for(i=0;i<size3;i++)
        {
                if(size1==16)
                                {temp=Hzk1[num][i];}//调用16*16字体
                else if(size1==24)
                                {temp=Hzk2[num][i];}//调用24*24字体
                else if(size1==32)
                                {temp=Hzk3[num][i];}//调用32*32字体
                else if(size1==64)
                                {temp=Hzk4[num][i];}//调用64*64字体
                else return;
                for(m=0;m<8;m++)
                {
                        if(temp&0x01)OLED_DrawPoint(x,y,mode);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
                x++;
                if((x-x0)==size1)
                {x=x0;y0=y0+8;}
                y=y0;
        }
}

//num 显示汉字的个数
//space 每一遍显示的间隔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crollDisplay(u8 num,u8 space,u8 mode)
{
        u8 i,n,t=0,m=0,r;
        while(1)
        {
                if(m==0)
                {
            OLED_ShowChinese(128,24,t,16,mode); //写入一个汉字保存在OLED_GRAM[][]数组中
                        t++;
                }
                if(t==num)
                        {
                                for(r=0;r<16*space;r++)      //显示间隔
                                 {
                                        for(i=1;i<144;i++)
                                                {
                                                        for(n=0;n<8;n++)
                                                        {
                                                                OLED_GRAM[i-1][n]=OLED_GRAM[i][n];
                                                        }
                                                }
           OLED_Refresh();
                                 }
        t=0;
      }
                m++;
                if(m==16){m=0;}
                for(i=1;i<144;i++)   //实现左移
                {
                        for(n=0;n<8;n++)
                        {
                                OLED_GRAM[i-1][n]=OLED_GRAM[i][n];
                        }
                }
                OLED_Refresh();
        }
}

//x,y:起点坐标
//sizex,sizey,图片长宽
//BMP[]:要写入的图片数组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howPicture(u8 x,u8 y,u8 sizex,u8 sizey,u8 BMP[],u8 mode)
{
        u16 j=0;
        u8 i,n,temp,m;
        u8 x0=x,y0=y;
        sizey=sizey/8+((sizey%8)?1:0);
        for(n=0;n<sizey;n++)
        {
                 for(i=0;i<sizex;i++)
                 {
                                temp=BMP[j];
                                j++;
                                for(m=0;m<8;m++)
                                {
                                        if(temp&0x01)OLED_DrawPoint(x,y,mode);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
                                x++;
                                if((x-x0)==sizex)
                                {
                                        x=x0;
                                        y0=y0+8;
                                }
                                y=y0;
     }
         }
}

//OLED的初始化
void O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Peripheral(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0|GPIO_PIN_1);
        systick_delay_ms(100);
        systick_delay_ms(1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_Byte(0xCF,OLED_CMD);//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64 duty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set(0x10) disable
        OLED_Clear();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

OLED.H

#ifndef __OLED_H
#define __OLED_H

#include "mai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lib.h"

//-----------------OLED端口定义----------------

#define OLED_SCL_Clr()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1)//SCL
#define OLED_SCL_Set()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

#define OLED_SDA_Clr()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0)//DIN
#define OLED_SDA_Set()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0)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void OLED_ClearPoint(u8 x,u8 y);
void OLED_ColorTurn(u8 i);
void OLED_DisplayTurn(u8 i);
void I2C_Start(void);
void I2C_Stop(void);
void I2C_WaitAck(void);
void Send_Byte(u8 dat);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mode);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void OLED_Refresh(void);
void OLED_Clear(void);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void OLED_DrawLine(u8 x1,u8 y1,u8 x2,u8 y2,u8 mode);
void OLED_DrawCircle(u8 x,u8 y,u8 r);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size1,u8 mode);
void OLED_ShowChar6x8(u8 x,u8 y,u8 chr,u8 mode);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u8 size1,u8 mode);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1,u8 mode);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um,u8 size1,u8 mode);
void OLED_ScrollDisplay(u8 num,u8 space,u8 mode);
void OLED_ShowPicture(u8 x,u8 y,u8 sizex,u8 sizey,u8 BMP[],u8 mode);
void OLED_Init(void);
void OLED_DrawJx(u8 x1,u8 y1,u8 x2,u8 y2,u8 mode);
#endif

OLEDFONT.H

#ifndef __OLEDFONT_H
#define __OLEDFONT_H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_0806[][6]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sp
{0x00, 0x00, 0x00, 0x2f, 0x00, 0x00},// !
{0x00, 0x00, 0x07, 0x00, 0x07, 0x00},// "
{0x00, 0x14, 0x7f, 0x14, 0x7f, 0x14},// #
{0x00, 0x24, 0x2a, 0x7f, 0x2a, 0x12},// $
{0x00, 0x62, 0x64, 0x08, 0x13, 0x23},// %
{0x00, 0x36, 0x49, 0x55, 0x22, 0x50},// &
{0x00, 0x00, 0x05, 0x03, 0x00, 0x00},// '
{0x00, 0x00, 0x1c, 0x22, 0x41, 0x00},//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c, 0x00},// )
{0x00, 0x14, 0x08, 0x3E, 0x08, 0x14},// *
{0x00, 0x08, 0x08, 0x3E, 0x08, 0x08},// +
{0x00, 0x00, 0x00, 0xA0, 0x60, 0x00},// ,
{0x00,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
{0x00, 0x00, 0x60, 0x60, 0x00, 0x00},// .
{0x0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
{0x00, 0x3E, 0x51, 0x49, 0x45, 0x3E},// 0
{0x00, 0x00, 0x42, 0x7F, 0x40, 0x00},// 1
{0x00, 0x42, 0x61, 0x51, 0x49, 0x46},// 2
{0x00, 0x21, 0x41, 0x45, 0x4B, 0x31},// 3
{0x00, 0x18, 0x14, 0x12, 0x7F, 0x10},// 4
{0x00, 0x27, 0x45, 0x45, 0x45, 0x39},// 5
{0x00, 0x3C, 0x4A, 0x49, 0x49, 0x30},// 6
{0x00, 0x01, 0x71, 0x09, 0x05, 0x03},// 7
{0x00, 0x36, 0x49, 0x49, 0x49, 0x36},// 8
{0x00, 0x06, 0x49, 0x49, 0x29, 0x1E},// 9
{0x00, 0x00, 0x36, 0x36, 0x00, 0x00},// :
{0x00, 0x00, 0x56, 0x36, 0x00, 0x00},// ;
{0x00, 0x08, 0x14, 0x22, 0x41, 0x00},// <
{0x00,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4, 0x08},// >
{0x00, 0x02, 0x01, 0x51, 0x09, 0x06},// ?
{0x00, 0x32, 0x49, 0x59, 0x51, 0x3E},// @
{0x00, 0x7C, 0x12, 0x11, 0x12, 0x7C},// A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36},// B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22},// C
{0x00, 0x7F, 0x41, 0x41, 0x22, 0x1C},// D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41},// E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1},// F
{0x00, 0x3E, 0x41, 0x49, 0x49, 0x7A},// G
{0x00, 0x7F, 0x08, 0x08, 0x08, 0x7F},// H
{0x00, 0x00, 0x41, 0x7F, 0x41, 0x00},// I
{0x00, 0x20, 0x40, 0x41, 0x3F, 0x01},// J
{0x00, 0x7F, 0x08, 0x14, 0x22, 0x41},// K
{0x00, 0x7F, 0x40, 0x40, 0x40, 0x40},// L
{0x00, 0x7F, 0x02, 0x0C, 0x02, 0x7F},// M
{0x00, 0x7F, 0x04, 0x08, 0x10, 0x7F},// N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3E},// O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6},// P
{0x00, 0x3E, 0x41, 0x51, 0x21, 0x5E},// Q
{0x00, 0x7F, 0x09, 0x19, 0x29, 0x46},// R
{0x00, 0x46, 0x49, 0x49, 0x49, 0x31},// S
{0x00, 0x01, 0x01, 0x7F, 0x01, 0x01},// T
{0x00, 0x3F, 0x40, 0x40, 0x40, 0x3F},// U
{0x00, 0x1F, 0x20, 0x40, 0x20, 0x1F},// V
{0x00, 0x3F, 0x40, 0x38, 0x40, 0x3F},// W
{0x00, 0x63, 0x14, 0x08, 0x14, 0x63},// X
{0x00, 0x07, 0x08, 0x70, 0x08, 0x07},// Y
{0x00, 0x61, 0x51, 0x49, 0x45, 0x43},// Z
{0x00, 0x00, 0x7F, 0x41, 0x41, 0x00},// [
{0x00, 0x55, 0x2A, 0x55, 0x2A, 0x55},// 55
{0x00, 0x00, 0x41, 0x41, 0x7F, 0x00},// ]
{0x00, 0x04, 0x02, 0x01, 0x02, 0x04},// ^
{0x00,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_
{0x00, 0x00, 0x01, 0x02, 0x04, 0x00},// '
{0x00, 0x20, 0x54, 0x54, 0x54, 0x78},// a
{0x00, 0x7F, 0x48, 0x44, 0x44, 0x38},// b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20},// c
{0x00, 0x38, 0x44, 0x44, 0x48, 0x7F},// d
{0x00, 0x38, 0x54, 0x54, 0x54, 0x18},// e
{0x00, 0x08, 0x7E, 0x09, 0x01, 0x02},// f
{0x00, 0x18, 0xA4, 0xA4, 0xA4, 0x7C},// g
{0x00, 0x7F, 0x08, 0x04, 0x04, 0x78},// h
{0x00, 0x00, 0x44, 0x7D, 0x40, 0x00},// i
{0x00, 0x40, 0x80, 0x84, 0x7D, 0x00},// j
{0x00, 0x7F, 0x10, 0x28, 0x44, 0x00},// k
{0x00, 0x00, 0x41, 0x7F, 0x40, 0x00},// l
{0x00, 0x7C, 0x04, 0x18, 0x04, 0x78},// m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78},// n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38},// o
{0x00, 0xFC, 0x24, 0x24, 0x24, 0x18},// p
{0x00, 0x18, 0x24, 0x24, 0x18, 0xFC},// q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08},// r
{0x00, 0x48, 0x54, 0x54, 0x54, 0x20},// s
{0x00, 0x04, 0x3F, 0x44, 0x40, 0x20},// t
{0x00, 0x3C, 0x40, 0x40, 0x20, 0x7C},// u
{0x00, 0x1C, 0x20, 0x40, 0x20, 0x1C},// v
{0x00, 0x3C, 0x40, 0x30, 0x40, 0x3C},// w
{0x00, 0x44, 0x28, 0x10, 0x28, 0x44},// x
{0x00, 0x1C, 0xA0, 0xA0, 0xA0, 0x7C},// y
{0x00, 0x44, 0x64, 0x54, 0x4C, 0x44},// z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horiz lines
};
//12*12 ASCII字符集点阵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_1206[95][1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FC,0x00,0x00,0x00,0x00,0x00,0x02,0x00,0x00,0x00},/*"!",1*/
{0x00,0x0C,0x02,0x0C,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90,0xD0,0xBC,0xD0,0xBC,0x90,0x00,0x03,0x00,0x03,0x00,0x00},/*"#",3*/
...
};
//16*16 ASCII字符集点阵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_1608[][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0,0x00,0x00,0x00},/*"!",1*/
{0x00,0x10,0x0C,0x06,0x10,0x0C,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40,0xC0,0x78,0x40,0xC0,0x78,0x40,0x00,0x04,0x3F,0x04,0x04,0x3F,0x04,0x04,0x00},/*"#",3*/
...
};
//24*24 ASICII字符集点阵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_2412[][3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0,0xF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7F,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C,0x1C,0x1C,0x00,0x00,0x00,0x00},/*"!",1*/
{0x00,0x00,0x80,0x60,0x30,0x1C,0x8C,0x60,0x30,0x1C,0x0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00,0x00,0x00,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E0,0x00,0x00,0x00,0x86,0xE6,0x9F,0x86,0x86,0x86,0x86,0xE6,0x9F,0x86,0x00,0x00,0x01,0x1F,0x01,0x01,0x01,0x01,0x01,0x1F,0x01,0x01,0x00},/*"#",3*/
...
};
const unsigned char Hzk1[][32]={
{0x00,0x00,0x00,0xE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20,0x40,0x80,0x00,0x00,0x08,0x04,0x03,0x00,0x00,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E,0x00},/*"小",0*/
{0x80,0x84,0x44,0x44,0x24,0x14,0x0C,0xFF,0x0C,0x14,0x24,0x44,0x44,0x84,0x80,0x00,0x08,0x08,0x08,0x08,0x09,0x49,0x89,0x79,0x0D,0x0B,0x09,0x08,0x08,0x08,0x08,0x00},/*"李",1*/
{0x10,0x60,0x02,0x8C,0x00,0x00,0xFE,0x92,0x92,0x92,0x92,0x92,0xFE,0x00,0x00,0x00,0x04,0x04,0x7E,0x01,0x40,0x7E,0x42,0x42,0x7E,0x42,0x7E,0x42,0x42,0x7E,0x40,0x00},/*"温",2*/
{0x00,0x00,0xFC,0x24,0x24,0x24,0xFC,0x25,0x26,0x24,0xFC,0x24,0x24,0x24,0x04,0x00,0x40,0x30,0x8F,0x80,0x84,0x4C,0x55,0x25,0x25,0x25,0x55,0x4C,0x80,0x80,0x80,0x00},/*"度",3*/
};
const unsigned char Hzk2[][72]={
{0x00,0x00,0x00,0xC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FC,0x84,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C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7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F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FF,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7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中",0*/
{0x00,0x80,0x00,0x04,0x08,0x18,0x00,0xC0,0x00,0xF8,0x48,0x48,0x48,0x48,0x48,0x48,0x48,0x48,0xFC,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1,0x07,0x80,0x78,0x07,0x00,0xE0,0x2F,0x24,0x24,0xE4,0x24,0x24,0xE4,0x24,0x24,0x2F,0xE0,0x20,0x00,0x00,0x00,
0x00,0x01,0x01,0x3F,0x3F,0x20,0x20,0x20,0x3F,0x20,0x20,0x20,0x3F,0x20,0x20,0x3F,0x20,0x20,0x20,0x3F,0x20,0x30,0x20,0x00},/*"温",1*/
/* (24 X 24 , 宋体 )*/
{0x00,0x00,0x00,0x00,0xF0,0x10,0x10,0x10,0x10,0x30,0xD0,0x12,0x1C,0x1C,0x10,0x10,0xF0,0x50,0x10,0x10,0x98,0x10,0x00,0x00,
0x00,0x00,0x00,0xC0,0xFF,0x01,0x01,0x41,0x41,0x41,0xDF,0x49,0x49,0x49,0x49,0x49,0x5F,0xC1,0x41,0x01,0x01,0x01,0x00,0x00,
0x00,0x20,0x18,0x07,0x00,0x40,0x40,0x40,0x20,0x20,0x11,0x12,0x0C,0x08,0x0C,0x12,0x11,0x30,0x20,0x20,0x60,0x20,0x20,0x00},/*"度",2*/
};
const unsigned char Hzk3[][12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E,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FF,0xFF,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FF,0x0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1F,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FF,0xFF,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1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3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中",0*/
};
const unsigned char Hzk4[][51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8,0xF8,0xF0,0xF0,0x7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E,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FF,0xFF,0xFF,0xFF,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FF,0xFF,0xFF,0xFF,0x07,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FF,0xFF,0xFF,0xFF,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2,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1F,0x0F,0x0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中",0*/
};
#endif

MAIN.C

#include "main.h"
/**************
OLED:
汉字取模:
阴码——列行式——逆向
SDA:PE0
SCL:PE1
***************/
int main(void)
{
          float temp=25;
          char display_temp[20] = {0};
    LED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while (1)
    {
                 OLED_Refresh();
          OLED_DrawJx(0,0,127,63,1);//边框
                sprintf(display_temp,"  TEMP:%.2f C",temp);
                OLED_ShowString(1,1,(uint8_t*)display_temp,16,1);
                OLED_DrawLine(1,17,127,17,1);
                OLED_ShowChinese(15,30,1,24,1);
                OLED_ShowChinese(90,30,2,24,1);
    }
}

MAIN.H

#ifndef __MAIN_H__
#define __MAIN_H_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n32g45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og.h"
#include "le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oled.h"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_MAIN_H__ */

这个是通过将stm32的程序简单的移植到N32G455VEL7单片机上面,如果有需要可以通过链接提取。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1rVPiVZaLXzUSXtq-Wd1w?pwd=8888
提取码:8888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4的分享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57290347/article/details/135978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