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7高速USB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24-02-04):
在电脑休眠、待机唤醒后,APM32F407高速USB通信异常问题,是个片子bug,啥时候能解决呀

网友A:
是唤醒不了,还是确认唤醒了,但是通讯数据错误,具体现象可以描述一下吗

网友B:
这个只有原厂来解答了

网友C:
检查是否有可用的固件更新或补丁

网友D:
查看APM32F407的官方文档

网友E:
确定是片子的问题吗?按理说电脑休眠后通讯异常,一般是自己的代码有问题或者是USB库有功能的函数没实现

网友F(2024-03-06):
这个问题可能是USB外设硬件的问题导致的,具体还得排除解决

网友G:
先排除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从层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