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450移植FreeRTOS

楼主(2024-02-04):
一、下载源码
选择 FreeRTOS 的最新版本:下载FreeRTOS

二、提取文件
创建文件夹如图所示:

将以下的源码文件拷贝到其中
1)在“FreeRTOSv10.0.1\FreeRTOS\Source”目录下找到所有的‘.c 文件’,拷贝到新建的 src 文件夹下

2)在“FreeRTOSv10.0.1\FreeRTOS\Source\portable”目录下找到“MemMang”文件夹与“RVDS”文件夹,将它们拷贝到新建的port 文件夹下

3)在“FreeRTOSv10.0.1\ FreeRTOS\Source”目录下找到“include”文件夹,将它直接拷贝到新建的 FreeRTOS 文件夹中

三、向工程中添加FreeRTOS
创立如图文件夹:FreeRTOS/src、FreeRTOS/port

向工程FreeRTOS/src中添加文件
向工程FreeRTOS/port中添加文件
添加heap_4.c文件,具体路径:【FreeRTOS】->【portable】->【MemMang】-> heap_4.c

添加port.c文件,具体路径:【FreeRTOS】->【portable】->【RVDS】->【ARM_CM4F】-> port.c

找到FreeRTOSv10.0.1\FreeRTOS\Demo\CORTEX_M4F_STM32F407ZG-SK文件下的FreeRTOSConfig.h

拷贝 FreeRTOSConfig.h 文件到 我们新建的文件夹FreeRTOSv10.0.1\include下,如图

四、导入文件路径

五、完善移植
编译报错(1): 找不到FreeRTOS.h
在源码FreeRTOSv202104.00\FreeRTOSv202104.00\FreeRTOS\Demo文件夹中找到对应芯片工程的FreeRTOSConfig.h,比如STM32F407就需要找到并添加到工程的FREERTOS/include目录下。

编译报错(2):SystemCoreClock未定义将FreeRTOSConfig.h中的条件编译

#ifdef __ICCARM__

改为

#if defined(__ICCARM__)||defined(__CC_ARM)||defined(__GNU__)

编译报错(3): 提示port.o与stm32f4xx_it.o有重复定义
注释掉stm32f4xx_it.c中的SVC_Handler(),PendSV_Handler(),SysTick_Handler()即可。
编译报错(4):提示4个hook函数未定义
修改FreeRTOSConfig.h中的HOOK宏的值为0。
#define configUSE_IDLE_HOOK             0
#define configUSE_TICK_HOOK             0
#define configCHECK_FOR_STACK_OVERFLOW  0
#define configUSE_MALLOC_FAILED_HOOK    0

六、创建任务
/*全局变量*/
static TaskHandle_t AppTaskCreate_Handle = NULL;
static TaskHandle_t LED1_Task_Handle = NULL;
static TaskHandle_t LED2_Task_Handle = NULL;

/**
* @brief 黄灯闪烁
*
*/
void led1_task(void *pra)
{
    while (1) {
        bsp_yellow_led_on();
        vTaskDelay(500);
        bsp_alarm_led_off();
        vTaskDelay(500);
    }
}

/**
* @brief 绿灯闪烁
*
* @param  pra              --
*/
void led2_task(void *pra)
{
    while (1) {
        change_battery_led_alarm();
        vTaskDelay(1000);
        change_battery_led_charged();
        vTaskDelay(1000);
    }
}

/**
* @brief 任务创建
*
*/
static void AppTaskCreate(void)
{
    BaseType_t xReturn = pdPASS;
    taskENTER_CRITICAL(); // 进入临界区
    /* 报警灯任务 */
    xReturn =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flink,
                          (const char *)"flink_Task",
                          (uint16_t)512,
                          (void *)NULL,
                          (UBaseType_t)2,
                          (TaskHandle_t *)&LED1_Task_Handle);

    /* LED2 任务 */
    xReturn =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LED2_Task,
                          (const char *)"LED2_Task",
                          (uint16_t)512,
                          (void *)NULL,
                          (UBaseType_t)3,
                          (TaskHandle_t *)&LED2_Task_Handle);

    vTaskDelete(AppTaskCreate_Handle); // 任务调度
    taskEXIT_CRITICAL();               // 退出临界区
}

/* 主函数 */
int main()
{
    HardWare_Init();
    BaseType_t xReturn = pdPASS;
    /* 创建任务AppTaskCreate*/
    xReturn =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AppTaskCreate,
                          (const char *)"AppTaskCreate",
                          (uint16_t)512,
                          (void *)NULL,
                          (UBaseType_t)1,
                          (TaskHandle_t *)&AppTaskCreate_Handle);

    if (pdPASS == xReturn)
        vTaskStartScheduler();
    else
        return -1;

    while (1);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66338176/article/details/134314216

网友A:
不同的工程 都可以引用这个位置的文件吧

网友B:
所有版本的freertos都可以这样移植吗

网友C:
任何型号芯片的移植都可以这样操作吧

网友D:
如果是从其他厂商的代码移植过来就要复杂一点 把

网友E:
代码的变动并不大 关键在设置上

网友F:
freertos的版本和软件版本需要进行匹配吗

网友G(2024-03-06):
在FreeRTOS中,应避免使用阻塞式的延迟函数,如delay_ms()或vTaskDelay(),因为这些函数会阻止任务切换,可能导致系统崩溃。取而代之,可以使用FreeRTOS提供的非阻塞延时函数,如vTaskDelayUntil()。

网友H:
根据 GD32F450 的硬件特性,实现或修改 FreeRTOS 的端口层代码,包括任务切换、上下文保存与恢复等。

网友I:
现在已经切换到RTTread了。

网友J:
在移植FreeRTOS到GD32F450时,需要关注可用的硬件资源,如RAM、Flash等。确保系统有足够的硬件资源来运行FreeRTOS和应用程序。

网友K:
FreeRTOS 官方通常支持 ARM Cortex-M 系列的微控制器,因此可能需要一些定制工作来适应 GD32F450 的具体硬件特性。

网友L:
在GD32F450中,外设驱动通常使用寄存器级操作或HAL库。在移植FreeRTOS时,需要编写或修改相应的外设驱动程序,以支持FreeRTOS任务间的通信和数据交换。

网友M:
参考FreeRTOS的官方文档和GD32F450的数据手册

网友N:
根据应用需求,合理配置队列、信号量、互斥锁等各种RTOS对象

网友O:
根据GD32F450的GPIO、USART、SPI、I2C等外设的特点,修改或编写对应的驱动程序以适应FreeRTOS环境下的并发访问和互斥控制。

网友P:
GD32F450通常使用C语言进行编程,需要配置合适的编译环境,如Keil、IAR或GCC等。在编译环境中,需要正确设置GD32F450的芯片型号和相关参数。

网友Q:
GD32F450的硬件配置满足FreeRTOS的要求,例如内存分配、中断控制器、时钟系统等。

网友R:
配置GD32F450的系统时钟,以便为FreeRTOS提供精确的时间基准。通常,可以使用内部或外部时钟源,并通过PLL或其他频率分频器实现所需的系统时钟频率。

网友S:
确保堆的大小足够,以支持任务创建、消息队列、信号量等动态内存分配。

网友T:
FreeRTOS通常使用硬件定时器来实现任务调度和时间管理。在GD32F450中,需要正确配置和使用硬件定时器,以满足FreeRTOS的需求。

网友U:
FreeRTOS内核本身是跨平台的,但需要针对GD32F450的ARM Cortex-M4内核进行适配,包括调整CPU内核相关的堆栈大小、中断优先级设置、上下文切换机制等。

网友V:
FreeRTOS允许用户根据需要配置内核,包括任务数量、堆栈大小、调度参数等。根据GD32F450的资源和应用需求进行适当的配置。

网友T:
在GD32F450中,中断服务程序需要使用CMSIS(ARM Cortex-M微控制器软件接口标准)库。在移植FreeRTOS时,需要正确配置和编写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P:
在FreeRTOS中,任务的创建和管理是通过任务控制块(TCB)来实现的。你需要熟悉如何创建任务、设置任务优先级、分配任务栈等。

网友W:
在多任务环境下,互斥和同步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X:
使用的编译器(如Keil MDK、IAR EWARM、GCC等)与FreeRTOS源码兼容,并在集成开发环境中正确设置头文件路径、链接器选项等。

网友Y:
FreeRTOS需要一定的内存空间来存储任务堆栈、内核数据结构等

网友Z:
创建和配置FreeRTOS任务。需要注意任务的优先级、堆栈大小、任务函数等参数。

网友AA:
实现或修改 GD32F450 的中断服务例程(ISR),以便它们与 FreeRTOS 的中断管理兼容。

网友AB:
分配足够的内存给 FreeRTOS 的任务栈和堆。任务栈的大小应根据任务可能使用的最大栈空间来确定。

网友AC:
我是否需要将免费版本与软件版本相匹配

网友AD:
任何类型的芯片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移植

网友AE:
FREERTOS占用内存大小怎么样?

网友AF:
如果您从另一个供应商移植代码,那就要复杂一些

网友AG(2024-05-27):
Gd32f450的硬件配置满足内存分配、中断控制器、时钟系统等硬件要求。

网友AH:
根据应用程序需求配置 rtos 对象,如队列、信号量和互斥量

网友AI:
在创建和配置 freertos 任务时,请注意任务优先级、堆栈大小和任务函数。

网友AJ:
根据应用程序需求、 rtos、队列、信号量和互斥对象进行配置

网友AK:
这个如果没有对应的配置该如何修改啊

网友AL(2024-06-30):
vTaskDelete(AppTaskCreate_Handle); 应该在任务创建完成后,不应在 AppTaskCreate 函数中删除任务自身。

网友AL:
在FreeRTOS中,你可以选择静态任务或动态任务的创建方式。静态任务需要在编译时分配任务的内存,而动态任务可以在运行时动态分配。根据你的应用需求选择适合的任务创建方式。

网友AM:
使用 taskENTER_CRITICAL() 和 taskEXIT_CRITICAL() 来保护临界区,确保任务创建和删除的安全性。

网友AM:
可能是因为两个文件中都包含了处理器的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AN:
根据应用程序需求、 rtos、队列、信号量和 Muex 进行配置

网友AO:
现在已经不用FreeRTOS了,转战RTThread了。

网友AP: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移植所有版本的 freertos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