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H747i-Disco Model Zoo应用

楼主(2024-02-04):
这里想请问一下大家有谁使用过stm32的model zoo资源包。 里面有一个示范视频关于到image classification应用基于stm32h747i-disco board和b-cams-omv摄像模组。 我前几个月跟着视频学习能成功把ai model deploy。但是最近发觉deploy不了就lcd显示器显示花屏但是没有出现任何错误提示,想问一下有人遇到类似的问题吗。谢谢大家

网友A:
检查所有与LCD显示器相关的连接,包括电源、地线以及信号线有没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B:
显示配置问题?

网友C:
如果您的应用涉及到图像处理,检查相关的代码部分。错误的图像处理算法或参数可能导致显示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