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B-G431B-ESC1开发板问题

楼主(2024-07-03):
问题描述:在使用B-G431B-ESC1开发板中,配置PA9为输出(不论PWM还是GPIO输出),配置PB6为输入(或者默认不配置),PB6会随着PA9反向的电平进行翻转(PA9高电平时PB6低电平,PA9低电平时PB6高电平),该现象不正常,正常时PB6不应该受到PA9干扰,目前我找不到问题所在,所以咨询官方,望以解答。
开发板:B-G431B-ESC1
软件环境:
引脚配置(只配置了PA9为输出):
主函数中实现IO翻转:
测试霍尔引脚PB6会随着PA9反向翻转输出不正常。
黄色为PA9输出,蓝色为PB6输出。
PA9测试点:第二引脚
PB6测试点:A+/H1

网友A:
通过STM32CubeMX或直接在代码中检查PA9和PB6的复用设置,确保没有意外地将PB6配置为某种内部功能。

网友B:
检查原理图和PCB设计,确认PA9和PB6之间没有直接的电气连接。

网友C:
霍尔引脚PB6会随着PA9反向翻转输出不正常?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D(2024-08-29):
确保开发板的硬件设计中,PA9 和 PB6 引脚没有直接的硬件连接或其他设计上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