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关于STM32G4 ADC同步TIM触发采样时间的疑问

楼主(2024-02-04):
使用STM32G4C驱动一个三相BLDC电机,定时器TIM1时钟170MHz,更新频率20KHz,配置OC4为trigo信号触发ADC1,ADC时钟频率为 170/4 MHz进行三相电压采样,采样顺序为CH1,CH2,CH3,并通过DMA读取ADC数据。当三个通道的采样时间小于247.5周期时,ADC不能完好地跟踪BLDC的相电压,表现为采样数据波形与相电压波形不一致。但当设置第一顺位的通道的采样时间为247.5,其他两个通道设置为较小的采样时间,例如6.5周期,三个通道均可以完好的跟踪BLDC的相电压,更换通道采样顺序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感觉就像ADC收到触发信号后,需要一段等待时间的样子,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DC在触发后需要一段等待时间才能开始转换,这可能是由于ADC的启动转换时间造成的。

网友B:
调整ADC的采样时间,根据ADC的启动转换时间来确定合适的采样时间

网友C:
检查并优化您的代码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