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bootloader怎么制作?

楼主(2024-02-04):
我对STM32也算是比较熟悉了,但是呢, 没有弄过

STM32的bootloader。也不知道怎么弄的。像,Linux ,蓝牙等 都有 类型的demo 供你学习和开发。

请问,STM32的bootloader 官方有Demo吗?谢谢!

网友A:
想要制作bootloader  必须要对指针操作比较熟悉

网友B:
boot程序和app的程序都需要单独设置

网友C:
先确定目标STM32芯片型号和开发环境,例如Keil、IAR等。

网友D:
要注意,在FLASH地址的第一个地址记录着栈顶位置,第二个地址记录着Reset 函数的地址

网友E:
bootloader文件是个什么格式的文件呢

网友F:
要实现在线升级就必须要有数据端口去接收新的升级文件的数据

网友G:
如何设置BootLoader以及APP应用程序的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