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这个电路图工作原理

楼主(2024-02-04):
图中电路的工作原理大概可以看懂,就是不理解怎么启动这个电路,求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不需要专门的启动,上电输出电压自然逐渐上升,达到设定值,整个环路达到平衡。
可以理解为,VT1对 R1 C2组成的RC滤波电路进行扩流,VT2部分进行比较反馈,稳定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专门的启动,上电输出电压自然逐渐上升,达到设定值,整个环路达到平衡。
可以理解为,VT1对 R1  ...

原来如此,难怪看着这电路这么眼熟,谢谢。

网友B:
发信号过程的分析

点对点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C:
上电后,电源通过R1给C2充电,C2上的电压达到调整管可以开通的时刻,调整管输出电压。输出电压经VT2的取样负反馈电路,控制调整管的基极电流,以控制调整管的内阻,达到稳压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电后,电源通过R1给C2充电,C2上的电压达到调整管可以开通的时刻,调整管输出电压。输出电压经VT2的取样 ...

已经看懂了,谢谢各位坛友的指点,继续学习。

网友D:
你这二货,再次警告你不要在本人帖子里面灌水回复!

网友E:
这个就是普通ldo的基本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是普通ldo的基本原理吧

谢谢坛友,已经理解的差不多了,祝新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