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HC32L110用RCL做系统时钟,运行电流怎样才能到10UA以下

楼主(2024-02-04):
一个应用,2032电池供电,需要运行电流在10UA以下,现在使用RCL做系统时钟,运行电流到30-40UA,请问有哪个例程可以参考

网友A(2024-03-07):
A@32.768KHz 低速工作模式: CPU 和外设运行,从 Flash 运行程序
以上是手册上的说明。
关注结果,可以测试一下降低供电电压,理论上电流会降低。
同时,外设的运行也会增加电流,特别是ADC

网友B:
进入深度睡眠模式MCU功耗是0.6uA
当然前提是你要会配置,不会配置你可以找个代理商帮你。

网友C:
你看看手册呗,看看手册写支持能到多少微安?

网友D:
我觉得你可以看看电路,是不是有些比较耗电呢

网友E:
建议楼主结合外设需求选择低功耗MCU,其实不运行时功耗比较低就可以的

网友F:
建议关闭一些没有用到的外设,是可以降低功耗的

网友G:
直接把主频降低一些,很有效果的

网友H:
主频你配置多少?如果设置低一些就好了

网友I:
楼主现在都有哪些外设?低功耗应该不一定是运行电流

网友J(2024-04-30):
手册上有写,7μA 32.768KHz 低速工作模式

网友K:
关闭不必要的外设

网友K:
降低低功耗就关外设,效果好。

网友L(2024-07-16):
我也是刚开始了解110,可以看一下工作模式那一块,深度休眠模式估计功耗会很低。

网友M:
把所有外设都用mcu来控制供电,不用时全部关掉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手册上有写,7μA 32.768KHz 低速工作模式

这种理论值很难达到

网友N:
我感觉,想要省电,关闭所有不必要的总线时钟、设备,只保留必须的。但怎么设置,还是要看手册的。

网友N:
我估计芯片的设计人员,是最熟悉这一摊事情。

网友O:
引用 网友L:
我也是刚开始了解110,可以看一下工作模式那一块,深度休眠模式估计功耗会很低。 ...

你好 我最近在做一个HC32L110控制水泵浇水  进入深度睡眠模式之后电流5mA 不是uA怎么办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O:
你好 我最近在做一个HC32L110控制水泵浇水  进入深度睡眠模式之后电流5mA 不是uA怎么办呢 ...

你这有点大奥,没有技术支持联系吗,可以问问

网友O:
引用 网友L:
你这有点大奥,没有技术支持联系吗,可以问问

没找到技术支持 加了个群没人理我 是我没有正确进入休眠吗